第一次拆装伺服电机

楼主(2008-01-06):
贝宁格整经机超位辊伺服驱动电机在拆装时由于没有记好拆装顺序及结构.把原本电机里的一个垫片装\在了编码器端致使电机动作异常,结构又拆了好几次 改过来后正常

网友A(2009-04-20):
胆大心细拆时要记住,

网友B:
伺服拆后,你怎么保证精度啊??

网友C:
胆大心细说得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伺服拆后,你怎么保证精度啊??

没拆过,不过楼主说正常了,也就是说精度是好的。。。

是么?楼主?

网友E:
胆大心细,,,,,,,,做好记号....

网友F:
机械回转精度靠电机自身加工精度及轴承保证,电气精度靠连接的编码器或测速发电机保证。

但现在的同步交流伺服电机在拆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编码器的位置记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伺服拆后,你怎么保证精度啊??

网友H:
做工控这一行就是胆大心细,没有技术上做不来的

网友I:
只要你会调试,不需要任何记号,况且按记号装回去,已经不是最佳位置了,因为肉眼没办法很准确的还原一个位置。

网友J(2010-06-01):
请问各位师傅!装完编码器后该怎样调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K:
请问怎样进行调试?上次拆了一个到现在也调不是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