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并联电容器极对壳绝缘电阻怎么测?

楼主(2008-01-06):
根据《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高压并联电容器要测试极对壳的绝缘电阻。
我的问题是用绝缘摇表测量,一头接电容器的壳,一头接电容器的极,不是在对电容器进行充电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但不能测量出绝缘电阻,如果摇的时间长,会把电容器的绝缘层击穿。
请问该如何测量?

网友A:
摇表的电压等级是多少V?电容的耐压是多少?怎么会把电容器的绝缘层击穿那?

楼主:
是不是等摇表给电容器充电到一定程度,绝缘电阻就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B:
“一头接电容器的壳,一头接电容器的极,不是在对电容器进行充电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但不能测量出绝缘电阻,如果摇的时间长,会把电容器的绝缘层击穿。”那电容质量也太次了!!!

网友C:
正如版主所说,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准备用多少电压等级的摇表进行测量?
这些参数你应该先介绍一下。

网友D:
  "一头接电容器的壳,一头接电容器的极,不是在对电容器进行充电么?"

1、"一头接电容器的壳,一头接电容器的极,不是在对电容器进行充电!
2、如果一头接电容器的极,另一头接电容器的另一极,是在对电容器进行充电!
3、"一头接电容器的壳,一头接电容器的极”,是测量电容器这一极板与壳的绝缘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我们一般是用2500V的摇表,那天摇10KV电机的电容补偿器,摇了一会儿没反应就不敢摇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