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真背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01-06):
今天运气真不好。
上个星期装好的一台胶机,试过全部工作正常,今天接到生产线上去用,刚一送电,就看到变频器冒了一下火花,断路器就跳了,把变频器打开来一看,里面居然有一个螺丝。

网友A:
是不是买的便宜货呀~还是自己不小心搞进去的呀?

网友B:
试过全部工作正常,变频器打开来一看,里面居然有一个螺丝。应该有人动过.不是挑拨离间啊.

网友C:
震动大?变频器安装时没检查?/

网友:
是台安的变频器,0.4KW的,我试的时候一切都正常,那个螺丝肯定不是变频器自己的,至于是不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06年的时候有被人故意搞过一次,那次是一条全自动的生产线,是买的旧生产线,没有任何图纸之类的资料,PLC是三菱FX2n的围绕生产线一圈共有十几个急停开关,常闭串联,在这个回路中有一条线被居心不良的人给剪掉一截,因为没有图纸,不知线号,而且又是旧生产线,线路很乱,一些工位没有使用,所以有好多线都是没接的。
我只能拿着万用表顺着急停回路一段一段地去量,量到那个接线盒,找不到和上一根相匹配的线号了,顺着上一根线用手摸过来,才发现,线已经被剪掉一截了,当时火冒三丈,跟我徒弟说,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砍死他,接好线以后就去办公室调监控录像出来看,可是那个接线盒不在监控的范围内,所以没办法看是什么人干的,到现在都是一个迷,我当时只能放出话来,谁要是看我不爽就找我单挑,别拿公司的东西出气,要是让我查到是谁搞的,我一定不会轻饶他。可这事到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网友D:
应该做好通电前的检查工作!

网友E:
退一步海阔天空,楼主不会有恶语伤人的时候吧?那就得先自我检讨一下了。

网友F:
曾经也与遇见同样问题,不过还好,只是漏电而已.
是不是有人整你呀?

网友G:
我当时只能放出话来,谁要是看我不爽就找我单挑,别拿公司的东西出气,

网友H:
火冒三丈,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网友I:
别拿公司的东西出气,

网友J:
背后捅刀子,你能防住吗?

网友K: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网友L:
电机轴承散了, 一个机修说,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一台机器电机可以当火炉子用,发现有人故意把一个保险管拧松了,
看到一个机器少了个防护光开,才发现有人故意拉断砸碎的,
刚来公司,没必要每个机修都去讨好吧,都是一样的,怎么是我去讨好你,不是你讨我好,

网友M:
背后捅刀子这样的事情防不了呀

网友N:
LZ啊
即使有人想黑你
可是你把问题搞定了
老板会更赏识你
他也算帮了你的忙呢

网友O:
有些人是对公司有意见,并非对你有意见

网友P:
做事还是要小心呀

网友Q:
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都像我们一样,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不像他们一样

网友R:
学了点,以后我也得小心些,万一也掉个螺丝我可就惨了,可都是我的钱哪

网友S:
确实要好好检查一下再通电

网友T:
人心,有些事是防不胜防的.
但我坚信:久走夜路终遇鬼,做手脚的人终会变为原形

网友U:
  确实要好好检查一下再通电,不过要是有人故意做手脚也难防啊?

网友:
唉,谁又能保证在一个公司干几年就不会得罪人呢,除非你就一直装孙子?你只要加了工资,或者是升了职,总会有人看你不爽,心态好的人会努力学习去超过你,可是总有极个别心态不正的人,他们就会用一些歪方法,想办法去刁难你,背后去整你。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网友:
唉··我有个帮忙的项目,是朋友的机床改造。他的厂里有个电工。他建议用继电器,我建议用PLC,当然我也画了纯继电器电路。他觉得我的复杂。自己出了个相对确实简单的图。问题就来了。用他的简单,但没有单台启动,没有那么多互锁,没有停止开关,没有急停的,还是用我复杂,但是全有的图??另外用PLC还是继电器??那个电工比较寒的是只听说过单片机,连PLC都不知道。。。。虽说厂子是他的,但是下面人比较复杂。再加上厂子离我上班地方有80多公里。距离也远。。。。烦啊~~

网友V:
没这么多坏人吧

网友W:
想想为什么整你而不整别人?

网友:
这个有些时候是最最没有理由得。

网友:
 电笔一支: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2 21:12:00
    想想为什么整你而不整别人?

------------------------------------------------------------------------------------------------------------------------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8-1-12 0:48:00
    唉,谁又能保证在一个公司干几年就不会得罪人呢,除非你就一直装孙子?你只要加了工资,或者是升了职,总会有人看你不爽,心态好的人会努力学习去超过你,可是总有极个别心态不正的人,他们就会用一些歪方法,想办法去刁难你,背后去整你。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网友X:
即然都是你徒弟当然也知道你的技术底子了,如果是整你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剪线,线剪了输入指示就没了,一查就出来,倘若2N的IO口掉换几根你又没图纸会找死人.害与不害只是心境问题.权当是老鼠咬断,螺丝解剖忘取出.会好受点

网友Y:
有人的地方就有TM的政治!

网友Z:
这样的事多了,是正学现象!请楼主不要往心里去~

网友AA:
有人破坏生产,抓起来游街

网友AB:
逮到了往死里整,这样的人,一个字:FUCK!

网友AC:
唉,事情也总有好的一面,消消气~~

网友AD:
对这种人只能来硬的,品德太差

网友AE(2008-02-21):
也许是运送的时候掉进去的呢?要多想想自己的原因,然后去找别的原因

网友AF:
坏人还是蛮多的嘛。

网友AG:
下面引用由江湖飘在 2008-1-10 11:32:00 发表的内容:
有些人是对公司有意见,并非对你有意见
--------------------------------------------------------------------------------------------

网友AH:
谁又能保证在一个公司干几年就不会得罪人呢,除非你就一直装孙子?你只要加了工资,或者是升了职,总会有人看你不爽,

网友AI:
这种故障只能怪自己。

网友AJ:
送电前对电气设备一定要细心检查。

网友AK:
楼上的,送电前对电气设备一定要细心检查?
你说的轻巧,难道送电前必须把每台变频器的外壳全部打开,看看无螺丝后再送电?
真是搞笑.
我最讨厌说官话的!!!

网友AL:
这样的事不新鲜,在一次甲方现场我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有人在编码器的航空插头里做了手脚。查了三天,换了编码器都是有问题。最后终于解决问题,结果那个嫌疑最大的人被迫离开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