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时器设置

楼主(2008-01-07):
各位大哥,高速计时器DM6642设置是在哪设定的啊?谢谢了

网友A:
用mov设置

楼主:
谢谢回复。那么DM6642的00-03中的值变为4就是递增计数模式。当中要怎么MOV啊?4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论坛原来这么好。我第一次上论坛来学东西,以后请各位大哥小姐多帮帮我。我是阿头木。

网友B:
用MOV指令传送#4到DM6642中就可以改变高速计时器的设定值了。

楼主:
我是说把DM6642中的00-03位中的值变为4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具体应用呢。
如果可以,你用MOVD传送指令。

网友C:
DM6642是糸统设置区的数据.不可以用MOV指令.
设置方法是:
打开CX-PRO软件,在工程工作区,选择"设置"选项,即可进入糸统设置区.里头有个"高速计数器"选项.

楼主:
先谢谢你了,我搞下看。

网友D:
用手编时,在监视状态下输入DM6624监视,再修改就行了

楼主:
在"设置"选项的"高速计数器"选项里不能设是否是递增还是递减模式,和它的复位方式啊?您能加我吗?QQ 806051206

网友B:
你说的是“高速计时器设置”还是“高速计数器”啊?

楼主:
高速计数器,再谢谢您。

网友E:
请问一下告诉计数器通常是什么地方容易坏阿

楼主:
我是用OMRON的PLC来控制计数的。

网友C:
打开CX-P,打开工程管理器,选择"设置",就可以打开了.里头有个高速计数器选项.通过CX-P设置时你不用考虑DM6642本身,软件自动完成的.
更正一下:使用手编时,必须打到编程状态才可以.

网友C:
1  打开CX-P,打开工程管理器,选择"设置",就可以打开了.里头有个高速计数器选项
2  选择"使用计数器",计数器模式的"增加"就是递增;"加/减"就是正反向计数/

网友C:
还有"Z相和软件复位"是使用编码器的Z相复位信号,"软件复位"是使用25200复位

楼主:
懂了。那线形模式和循化模式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