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AG-SEND图

楼主(2008-01-07):
(无正文)

楼主:
我发的是以太网发送块,和接收块,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用的,ID,LADDR,DDNE,ERROR,STATUS,又都是干什么用的,请大哥路过指点1.2,小弟再这谢啦?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所用step7是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呢,你可以用鼠标单击任何一个块,之后按F1,看帮助不就知道了,估计你的英文水平还可以,祝你成功!

网友B:
CALL FC 5
ACT := M 10.0
ID := MW 12
LADDR := W#16#0100
SEND := P#db99.dbx10.0 byte 240
LEN := MW 14
DONE := M 10.1
ERROR := M 10.2
STATUS := MW 16
//调用AG_SEND/AG_LSEND块
//由存储位触发作业
//根据组态,连接标识号
//=硬件配置中的LADDR 256(十进制数)
//带发送数据的缓冲区
//用于发送数据的长度信息
//已执行代码
//错误代码
//状态代码

网友B:
你把帮助里的:AG_SEND的实例下的.STL原文件拷贝到你的项目.sources下反编辑就可自动完成以态网通讯发送接收程序了,在在程序的地址改一下,发送接收的数据区地址按自己的须要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