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接触器用法请教

楼主(2008-01-07):
3.7kw电动机在 三相220V和三相380V 的情况下分别需要接多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运算公式 是什么样的??    麻烦各位告知小弟!!    谢谢!!

网友A:
根据电机标定的电流以及负载情况选型就可以了,不需要精确计算。

网友:
3.7kW电机,额定电流大约为7.4A,轻载启动大约为29A~51A,断路器选型应选10A,C,D曲线都不是太影响。
但是假如重载启动,断路器10A甚至16A,最好D曲线。

至于接触器,选大点不影响。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主要根据电流确定

网友C:
主要根据电流确定

网友D:
3.7KW,220V,电流15A左右,根据电流选断路器大于15A有一定裕量,接触器按电流选380V/16A接触器
3.7KW,380V,电流7.4左右,根据电流选断路器大于7.4A有一定裕量,接触器按功率选380V/9A(好像最小接触器就是9A)接触器 以上是指在AC-3负载下选则,如为AC-4负载,其接触器还要降容,断路器不变

网友E:
   3.7KW,220V,电流15A左右,根据电流选断路器大于15A有一定裕量,接触器按电流选380V/16A接触器
3.7KW,380V,电流7.4左右,根据电流选断路器大于7.4A有一定裕量,接触器按功率选380V/9A(好像最小接触器就是9A)接触器

网友:
诶~~~不好意思,没有看清除,还有220V的,我只算了380V的,呵呵···具体按照郭兄和steven的。

网友F:
一般断路器选用电机额定电流的1.5陪电流的断路器。

网友G:
看断路器有没有延时保护

网友H:
  小弟是最近才开始做电力载波电能表,现在需要《DL/T 614-1997多功能电能表》标准,希望那位前辈可以送我一份,在下感激不尽,谢谢了!我的邮箱是redwoulf-99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