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漏电保护问题

楼主(2008-01-07):
农村电网,接入后装有漏电保护器,现安装一设备后出现漏电保护器容易跳闸现象。该设备情况为一个7.5KW变频器拖60只90W的小电机,小电机数量一旦开到一半就容易引起跳闸,经检查电机和变频器都正常。(而且电机和变频都安全接地,不接地情况下不容易跳)在不改变漏电保护器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请各位大侠出个主意,急!!!!!!!!!!!!!!!

网友A:
很明显是漏电电流超了,农网的接地方式要注意不是在你这一级作接地就可以了,到底是保护接零还是接地要弄明白.又是不多说了.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变频器前 接漏保 没事找事

网友C:
拖动的电机太多了,间隙空间电容漏电流造成的。换一个漏电流大的保护器。无法解决的,除非在变频器前加个隔离变压器或在后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变频器本身是会产生高频漏电的,所以漏电保护器会跳闸.可以选用带高频对策的漏电保护器。
或在变频器前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C:
如果电机全是三相的有一个办法,保护器如果有零线端口就是四端的电机中心点接入零线端口放电。

楼主:
是电机的地接零线吗,这样可以让漏保检测不到漏电吗??

网友C:
不是,电机的星形零点。

网友E:
是不是谐波太大啊

网友F:
变频器前使用的漏电保护器要100mA漏电流以上的,不然容易跳

网友G:
容量不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