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01-07):
我现在要在一个项目中使用编码器,但是怎么选择参数,比如说,它的精确度,什么的!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建议:
1、首先用途领域,是用增量码编码器,或是用绝对码编码器?
2、脉冲数(增量码);分辩率(绝对码);
3、电气接口匹配
4、机械安装接口匹配
5、性价比、品牌、货期等
6、详细的内容较多,非一两句说完,建议楼主查看编码器精华帖。

楼主:
谢谢,我去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