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请帮分析原因

楼主(2008-01-07):
用户反映"电机在运行中突然跳闸,无法再启动,检查发现电机2相接地,电机有发热现象!!"
本人没有关于电机烧毁的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有哪些原因导致了!!

网友A:
过流,欠压\过压.\过负载\电机质量问题都会引起电机烧毁,估计是你的保护没做好!

楼主:
很老式的那种热保护器!!当时设置的是1.1倍好象!

网友B:
热继没有起作用.检查它.

网友C:
电机的接地故障大部分是因为电机绕组对地的绝缘降低造成对地短路造成的,跟电机的过流,欠压、过载关系不大,主要是过压或者电机的质量原因。老式的那种热保护器对电机的接地保护不起什么作用。只是起过载保护!

楼主:
一般电机过载20%要多久会出问题呀? 好象没什么特别的介绍呀

网友D:
是不是缺相运行.

网友E:
故障点绝缘损伤老化.造成绕组短路接地超流呵

网友F:
缺相运行.

楼主:
280KW2极的电机,已经运行了一年多了,怎么会在运行中出问题呢.
个人见识比较少

网友G:
应该是缺相运行造成的

网友E:
下面引用由Wang-fei在 2008-1-10 9:13:00 发表的内容:
  280KW2极的电机,已经运行了一年多了,怎么会在运行中出问题呢.
个人见识比较少
--------------------------------------------------------------------------------------------
这个要具体打开故障机端盖,视绕组故障点具体情行才好分析定论.

你可以把绕组及故障点具体实际情况介绍一下

网友H:
280KW2极的电机----------------?? 没有弄错吧?

楼主:
380V/50HZ/280KW/2极鼠笼电机,
电机请电机厂拉回去修理了,我们没这方面的人才!
主要想在出问题时给予最直接的快速的判断,我们公司的宗旨就是先解决问题,在讨论责任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缺相

楼主:
好象用户自配电厂的据说他们常有电机烧毁,这样过电压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大呀.拍照去了

网友J:
应该是缺相.或有一相虚长期运行过热绝缘老化.
用户电源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