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 5.5KW的变频器报E23.6

楼主(2008-01-07):
各位大虾,本人小菜鸟在修理日立SJ300 5.5KW的变频器的时候
上电一启动就报E23.6
已经确定电源板的 问题
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进行了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发邮件也可以,
本人邮箱:
liutao19842002@163.com

网友A:
SJ300-055HFE 只有两块板,上面是L-PCB 55KW以上是通用的,下面带模块的那块板我称为主基板,是驱动板与电源板合二为一的扳子!准确说应该是这块板出问题!

网友B:
通电报,先检查排线和更换电容试试,如果起动报检查驱动部分

网友C:
检查驱动电路,有问题交流13056829090

网友D(2008-04-15):
这是什么故障呢?和模块有关系吗?

网友E:
碰到几台,都未处理,帮顶

网友F:
和模块有一定的关系,一般炸过模块就容易跳E23.6。

网友G:
若墨款没坏换PC929

网友H:
不错,若模块没坏,把所有的光藕换掉

网友I:
日立SJ300 5.5KW的变频器上电一启动就报E23.6 我们可以搞定 有需要电我13757364221

网友J(2008-10-30):
日立SJ300 5.5KW启动跳 E23.6我已经搞定了一个????  有需要的给我发信息

网友J:
SJ300-055HFE日立SJ300 5.5KW上电无显示搞定了 有需要的给我发信息

网友K(2009-09-12):
引用 网友J:
关于日立SJ300 5.5KW启动跳 E23.6我已经搞定了一个????  有需要的给我发信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关于日立SJ300 5.5KW启动跳 E23.6我已经搞定了一个????  有需要的给我发信息

请问你是如何维修的?指点一下

网友L:
sj300 37kw曾经遇到过E23.6,就是UCE,检查一下929的反馈;或者,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