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07):
VFD004M21A接上单相220V电但输出只有二相电有一相只有60V-70V这是什么原因,请问高手.有一台VFD007M21A接上单相220V电出现CF.3报警.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一台是输出不平衡,检查驱动和模块,一台为电路板上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B:
    一台是输出不平衡,检查驱动和模块,
CF.3是电流互感器坏
13405254393贺

网友C(2009-09-05):
请问 vfd007m21a 显示OC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