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高手:关于串级控制的跟踪

楼主(2008-01-07):
串级控制中,主调节器的跟踪点跟踪副调节器的控制变量和跟踪副调节器的输出值有什么区别?
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谢谢指教

楼主:
怎么每人回答啊??我也想学这方面知识

网友A:
很少有跟踪副调节器的输出吧。
如果那样,串级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B:
串级回路不打串级时,副回路则在"自动"或"手动",
如果 主回路的输出要跟踪副回路的PV值,称"预置",
注意点是:这两个量的单位一般不同,转换一下即可;
同时,主回路也要"PV跟踪",即:PV主-->SP主

楼主:
学习中
希望多点这方面知识

网友C:
如果没有跟踪,等于没有自动,否则扰动太历害,生产会出问题,对副控制来说,跟踪控制输出,主控跟踪副控.

网友D:
在非串级下,主回路的输出要跟踪副回路的设定,做到无扰切换

网友E:
主调节器的跟踪副调节器的输出没有多大意思,不如改为单回路控制,一般主回路的输出要跟踪副回路的设定,象督伟观点一样.

楼主:
疑惑!
看了很多,越不明白了。
谁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一份。 不胜感激!!

网友C:
这是新华TIS-NET 组态图例,或许有帮助!

网友F:
主调跟踪覆调有意义吗?一般是主调的输出跟踪副调的设定值,这样当投用控制时,才不会有波动。

网友G:
主调的输出跟踪副调的设定值,这样当投用控制时,才不会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