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怎么组态?

楼主(2008-01-07):
WinCC中的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怎么组态呢?控件选择哪个?有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和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两个啊。另外,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只允许选择归档变量;而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选择时怎么还要求X轴选择变量?X轴我想要时间啊,还有,想把时间轴改为趋势中显示30分钟,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选择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
链接变量则是实时趋势
链接变量记录中的归档变量则是历史趋势。
时间等时间在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中设定。

WinCC Function Trend Control可用于组态带有表达式的归档,归档灵活性比较高,但是对您的要求并不适用。

楼主:
TO YUANLE
首先感谢您的指导!但我用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时,只能选择归档中的变量啊,怎么回事?我一点击选择变量,就只弹出归档中的。我的WINCC是6.0SP3

网友A:
组态趋势控件属性中曲线页面下选择归档变量/变量中的数据源选择在线变量方能组态实时趋势中需要使用的在线变量哦。

Wincc在线趋势的优点在于可以将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作在一个趋势控件中。

楼主:
TO yuanle:
嘿嘿,原来是在常规页面改变数据源啊,我搞了半天才弄好... 汗...,我太笨了啊。谢谢您!!

网友B(2010-07-27):
学习了感谢高手的无私奉献

网友C(2011-02-16):
为什么我在WINCC趋势控件中组态三个变量趋势,属性中设置选择均是一致的,都选择的是归档变量,但是运行后发现其中有一个变量趋势曲线始终都是实时变量趋势,其他两个是历史趋势。请问有谁知道是为什么呢?我用的是wincc5.1版本的。

网友D(2012-07-15):
在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中我连接在线变量可以连上,同时想查看历史趋势连归档变量后,不显示曲线,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16-05-26):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在WinCC Online Trend Co...

这个你需要退出激活后 重新激活WINcc

网友F:
最近正在做,用脚本的话,我只能实现一个变量添加到趋势报警当中。现在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脚本添加多个变量更改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