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怎么接线?

楼主(2008-01-07):
EM231的供电与不供电怎么接线?好像拨码开关只能选择量程啊...请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A(2008-09-24):
开关是选传感器型号的.

网友B:
EM231有三种规格;

1、4路电压电流输入型;

2、4路热电偶输入型;

3、2路热电阻输入型;

你的是哪一种?每种都有DIP开关要设置;

网友B:
EM231 AI4X12Bit  定货号:231-0HC22-0XA0     4路电压电流输入型;

EM231 AI4XTC  定货号:231-7PD22-0XA0     4路热电偶输入型;

EM231 AI2XTRTD 定货号:231-7PB22-0XA0     2路热电阻输入型;

EM231需要从主机上接DC24V电源来供电;

网友C(2009-05-06):
怎么接线还是没说啊 RA  RB RC  RD是做什么用的 啊

网友D(2009-08-26):
EM231 AI4X12Bit 定货号:231-0HC22-0XA0 4路电压电流输入型  请问这种型号的 输入是4-20ma 信号时,如何接线?

网友E:
如图:

不供电如图所示。供电的话L+端接变送器正端,变送器负端接RA和A+(RA和A+短接),A-接M端。

网友F(2011-11-20):
多个2线制变送器呢?可以共用一个DC24V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