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页面转换密码丢失怎么办啊?

楼主(2008-01-07):
proface页面转换密码丢失怎么办啊?
proface编辑的程序里面有机台设置的页面,,,但密码忘记了,,怎么才能进去设置参数啊?

楼主:
怎么没人告诉我,,帮帮我啊!

网友A(2008-02-14):
将启动画面设到跳过密码的页面,通常缺省是1 ,试着改为其它,不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你有源程序,你可以查看脚本。如果没有就按照楼上 空中飞人所说的那样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