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ev2000 37kw变频器显示e018如何修理

楼主(2008-01-07):
带负荷50hz以下正常,超过工频即显示e018,如何维修?

网友A:
查看一下内部接触器,是否工作异常,包括触点。

楼主:
没有接触器

网友B:
看接触器的线圈线路是否正常,或者驱动板上的小继电器是否工作正常,一般都能解决.昨天刚修了2台,其中一台换了一个接触器,结果忘记插插头了,就报E018了.接上插头就好了

网友C: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可以擦拭或更换接触器,也可设置屏蔽,fl12=010

网友A:
下面引用由guoshu在 2008-1-7 21:11: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接触器
--------------------------------------------------------------------------------------------
怎么可能呢,我所收集的材料上说明是有接触器的呀,并且td2000的里面也有。

网友D:
接触器坏,四常开

网友E:
EV2000-37kw确没有接触器,它是用一有可控硅的整流模块.所以"美酒一杯"不了解实情就跟贴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fandahe在 2008-1-8 18:58:00 发表的内容:
  接触器辅助触点接触不良。可以擦拭或更换接触器,也可设置屏蔽,fl12=010
--------------------------------------------------------------------------------------------
你真好玩,f1参数才到11,如何设置屏蔽?

楼主:
巨大侠:我如何修理呢?先谢了!

网友F:
你才真好玩,人家讲得没错,只是你没看清,将FL12设置屏蔽.

楼主:
不好亿思,我已给他道歉了.

网友G(2009-11-03):
爱默生TD2000 75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跳停,故障报警显示E018,请各位大师那位指点一下?

网友H:
E018故障类型是接触器未吸合,1.电网电压过低2.接触器损坏3.上电缓冲电阻损坏4.控制回路损坏,这是说明书上的,你自己对照检查一下。

网友I:
应该是接触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