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传输距离

楼主(2008-01-07):
    现在遇到了个问题,我的压力传感器是0到5V的输出,需要用模块采集传感器的电压信号,用模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计算机实时的记录压力数值.但是由于现场的原因,传感器和模块之间的距离大概10米左右.这样一来,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就会造成衰减.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该问题的出现?选用粗的导线可以减少线阻,那选多粗的呢?

网友A:
加装信号放大器

网友B:
使用1平方线可以20米基本没衰减,10米内没有问题,因为电流非常微弱。如果有的话,在计算机上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