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电磁阀)

楼主(2008-01-07):
请叫个问题,直动式的电磁阀是靠线圈来控制其通断的.我想问一下,压力高的电磁阀是不是线圈电流大?吸力和电磁阀的线圈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A:
这是肯定的,电压越高电流就会越大,电流大了吸合力也就大了,,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电流大了以后线圈就会发热,这是电磁阀目前存在的很大一个问题,发热容易使线圈烧毁,降低了电磁阀的使用寿命,目前已经有一个专利产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该产品还没有整个市场推广,可以去www.hnkld.com这个网站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