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RS的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08-01-07):
本人曾经做过一些实验:用ARM控制GPRS模块给具有固定的IP地址的PC机发送数据,效果良好!(Interent方式)
想法:
1、我想继续用ARM+GPRS模块作终端,多个这样的终端给server发送数据。server也是用ARM+GPRS做的模块。
2、普通终端给server给发送数据时,绕过Interent,server能直接接收到数据。
3、这个过程是双向的!
问题:
1、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2、非短信方式
3、server端需要做些什么工作?
4、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先这些问题!
请大哥们帮个忙吧!!!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非短信方式,而且不通过Internet,两个模块就能发送数据!是否可行?

网友A:
必须经过中转,无非换成移动内部的GGSN服务器中转. 同时需要向移动申请APN专网服务开通点对点和绑定IP服务 申请了APN就可以双向的了.

楼主:
谢谢林工!
我还想问的在明白些。
我只是做实验,是不是不能申请到APN和IP邦定阿?
如果申请到了,那我其他的工作是不是就是简单的发送AT命令,和我之前做的那个实验一样的道理,在网络方面我的模块要做什么工作么??

楼主:
不知道林工什么时候闲一点,我想在QQ上仔细问问您!
谢谢!

网友B:
其实你这种应用就相当于是在移动的内网进行数据传输。这么做虽然是可行的,但是有些地区的移动把这种动态IP访问的方式给屏蔽了,必须要申请固定IP的APN。。。那做为你们做测试,能向移动申请到固然好,但多半困难,对于这种情况,一是你可以先做测试看看动态的能不能访问,如果可以了,那就再采用中转(方式有几种)。那非中转的就只能APN啦。。。

网友A:
申请到就好.你就可以在ARM上开始做TCP和PPP了.
然后是加些功能进去,可以参考F2100设备的功能开发.
http://www.four-faith.com/UploadFiles/20081027211834491.rar (数据中心动态库及其说明)
http://www.four-faith.com/UploadFiles/2008102721742609.rar (VC Demo程序)
http://www.four-faith.com/UploadFiles/20081027211314548.rar (VB Demo程序)

楼主:
若是中转的话,有哪些方式?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阿!
谢谢了阿

网友B:
那无非就是加一台PC,然后用ADSL拨号上网。然后要不用固定IP,要不就用动态域名解析。还有就是中转部份做一个小程序来实现转发,比较容易的!

网友A:
下面是各种应用方案和组网方案,请参考: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楼主:
谢谢林工给的参考方案,但我看了都是通过Internet的传输!我想要非Internet的传输方案,有么?

网友B:
非internet的传输,是不走公网,利用移动内网进行传输是吗?那只有APN方式喽。移动的做法就是要赚你的钱......

网友A:
参考下面连接的第三和第四方案

网友C:
 使用手机连接电脑上网,每月只须15元,你就可以无线无限量上WWW互联网,最适合我们工控人本本上网,同时手机也可以正常打/接电话!收费与神州行一样,需要请与zeng981@139.com或QQ:327835101联系.

网友D(2008-04-03):
完全没有问题。

请参考gprs的点对点的实现。所有业务流量在CMWAP内。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A8EA-496A774B9331

你的应用不需要ARM+GPRS。使用艾摩通的可编程GPRS模块,ARM都省了。

直接TCP/IP Socket编程,就像在Linux和PC上一样。不用理会AT,串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