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急!!稳压器方面

楼主(2008-01-07):
[b]有个复读机充电器,型号是6V输出。但是现在变成了12V输出!请各个师父们所说是甚么原因啊?我怀疑是稳压整流电路部分出了问题。急!!!!!谢谢!!!!![/b]

网友A:
可能是三端稳压集成块坏了

网友B:
我怀凝稳压整流电路中的一个电容坏,

网友C:
稳压电路击穿了

网友D:
也许是
正常的,

网友E(2008-03-21):
如果是复读机所使用的电源输出电压为6V属于正常,如果是充电装置,输出电源应大于使用蓄电池电压(6V),否则无法充电也充不满电,当然损坏除外

楼主(2008-05-23):
我买了一个新的原装的,输出也是在11V左右。

网友F:
变成了12V输出正常的, 直流脉冲。

网友G:
估计 现在已经修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