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V58故障求助

楼主(2008-01-07):
    我有一台施耐德30KW/380V变频器故障为"INF",但参数可以进入,而功率参数显示为"???KW  200/240V"不只是驱动板上的存储器损坏还是上面的CPU板的存储器损坏,有那为大侠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A:
刷存储器就OK,但不是百分百可以搞定

网友B:
需要帮忙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C:
需要58CPU板的可以找我,700元一块,量大优惠.http://ok0328.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