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的功率计算

楼主(2008-01-07):
知道了三相电机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P=1.73*U*I*COSQ*n

楼主:
刚才翻了一下课本,好像也是这样算的。那么对于伺服电机也是这样算的么?

网友B:
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的理论电功率以相反电势和相电流来计算:
P=3×εp×ip

机械功率取转矩和速度的乘积:
P=T×ω,ω=2π×n/60,n的单位为rpm

网友C:
楼上的对

楼主:
To 波恩:如何测量相反电势?目前我只能从驱动器里读到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B:
运行态测量比较困难,有些伺服内部有反电势测量和估算功能。 自己可以用恒速对拖方法离线测量反电势波形和幅值。

楼主:
问题是要求的功能是在伺服工作的时候实时采集电机的输出功率,有没有其它啥办法呢?我好像在伺服驱动器里找不到反电势,只有实际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B:
“要求的功能是在伺服工作的时候实时采集电机的输出功率”———满足这个要求的最理想方法是用动态力矩传感器测瞬时力矩,用编码器测瞬时速度,然后两者相乘等到实时输出功率。

但是此法结构复杂,成本也高,不够实用。如果对功率的准确度不做过高要求,可以采用估算方法实现,即采集驱动器的电流和电机速度,再以电流乘电机的力矩系数得到近似力矩,然后再乘以电机速度,得到功率。

楼主:
波版主,我记得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计算是:
P=T×N/9550,
还可以是“W2954”所说的 P=1.73*U*I*COSQ*n (n是电机效率)

我在驱动器里也可以读出转速和扭矩,是否可以按照第一个公式计算(伺服电机也是这么计算吗);而知道电压和电流,可以按照第二个公式计算呢?好像和您所说的反电动势的那个公式有出入。

网友B:
P=T×N/9550,得到的单位是KW,相当于P=T×ω,其中ω=2π×n/60=n/9.55,单位为W。

用公式P=1.73*U*I*COSQ*n 的实际操作难点在于
1.宽频PWM驱动电压的有效值很难测准
2.功率因数角很难测准

所以建议楼主用“采集驱动器的电流和电机速度的估算方法实现在线瞬时功率的估计。”

另,再次重申本人不前只是论坛的普通一员,以后还是直呼“波恩”更合适。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习惯了,才发现不是版主了

楼主:
波恩,目前我的伺服工作时是以恒定转速运行,扭矩应该也是“全正”或“全负”吧,可是我检测出来的扭矩值一会儿是正值,一会是负值,减速停机时扭矩全为负值,不知道这会是什么原因,这个正常吗。我看了一下速度,整个过程转速基本是恒定的

楼主:
一直搞不明白,速度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转,扭矩值应该不是正负变化呀

网友D:
扭矩方向与速度方向不一致,这很正常.减速的时候,当然要给反向扭矩才能把速度减下来.

楼主:
刘工,你好!那是不是说在正常运转当中扭矩出现负值也是正常的呢?

楼主:
在正常运转时,当速度超过设定值时,产生反向扭矩减速;当速度低于设定值时,产生正向扭矩加速。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B:
完全正确!初步估计,楼主的伺服电机是在空载运行。

网友E:
哦~
楼上的不当版主了啊

网友B:
“虫”兄:是的!我已经不当斑竹很久了(怎么听起来像某个电影里的坏蛋的口吻,呵呵!),不过还会是这里的常客,只要不是太忙。

网友F:
这里真是不错哦

楼主:
波恩,是的,我现在是空载运行,上面只是装了个小锯片。这样我就放心了,呵呵。但是我记得我以前用松下伺服的时候,好像空载时扭矩值也都是“正值”或“负值”啊,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B:
可能是楼主原来使用的伺服电机空载阻尼偏大,比如加了油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