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机床的结构和功能

楼主(2008-01-07):
从意大利进口的MAS珩磨机床,主要是对压缩机中的气缸座进行缸孔和轴孔精加工。有谁知道他的的调整吗?当所加工的工件出现了技术偏差,怎么样能更好的进行调整。谢谢~~

网友A:
看是调什么尺寸?垂直度的影响比较综合,在于定位是否有间隙,轴孔到缸面的中心高!自制件是否合格!!余量的分配,都有关系!                                                         圆度及圆距度在于沙条的形状,和它们之间的行程是否一致!                                                                                                ………………

楼主:
恩,看来是高手,我是初学,对于珩磨还不太了解。从平时的观察来看圆度、距度和粗糙度都比较好调,就是你说的那样在于靠后几跟的沙条的大小和他们的行程。对于垂直度的话比较难点,有时可以在夹具的垫片上垫小薄片在调整只有几丝的垂直度……

网友B(2012-03-05):
日上防盗门的使用方法以及日常维护
1、 用户出门时务必随身携带钥匙,卧式珩磨机床www.zj-beili.com防止钥匙丢失或忘带,避免门关上后无法开锁进门。
2、 用户外出或休息,必须将锁具、插锁用钥匙合到位,视窗、通风窗小门处于关闭状态,切不可只用弹簧舌锁门,否则防盗门不起防盗作用。
3、 日上防盗门锁门时将门扇轻轻关闭,弹簧锁舌自动锁合,然后将锁具对应的钥匙对准位置插入锁孔(钥匙柄有缺口或有凸点部位朝上),插入深

度到位后轻轻旋转两圈(中锁旋转一圈),施转方向根据锁具本身设计而定,钥匙按插入时的位置轻轻拔出即可,有中、边两把锁时,先锁边锁,后

锁中锁。
4、 开启日上防盗门时按锁门时方法将防盗门钥匙插入锁孔,到位后按锁门的反方向轻轻旋转相同圈数后,在将门扇稍用力向关门方向顶住消除门扇

反弹,将钥匙旋转60°左右打开弹簧锁舌后,门扇开启,钥匙在退回插入时的位置后方可拔出,有中边两把锁时,先开中锁,后开边锁。
5、 用户外出锁门时,不能将钥匙留在室内锁孔中,否则钥匙从室外锁孔不能插到位,导致无法打开日上防盗门。
6、 用户在使用日上防盗门开关门扇、插拔扭动钥匙、开关视窗小门时均动作要轻,用力均匀切不可强性操作、用力过猛,造成门体因强烈撞击而松

动变形,锁具结构错位,钥匙这段等现象。
7、 日上防盗门的锁具开启不灵活时可用少量铅笔粉末放入锁芯内润滑,切不可注入液体润滑油。

网友C(2012-05-17):
是数字控制机床的简称,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该控制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序,并将其译码,从而使机床动作并加工零件的控制单元,数控机床的操作和监控全部在这个数控单元中完成,它是数控机床的大脑。 专用机床制造www.zj-bei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