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同步控制

楼主(2008-01-07):
我现在要做一个改造工程,用编码器测主机的转速,输入台达PLC经过运算,通过RS485传给从机的两台台达变频器,从而达到同步运行的目的,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程序?能不能给个例程?有了例程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而且程序运行可靠性好。

网友A:
用个测速发电机,直接得到模拟量控制变频器多简单,省了复杂的程序。

网友B:
张力控制???说详细点!

网友C:
可以找台达的供应商啊,这种例程很普通的

楼主:
LD     M1000
DCNT   C235         K429496700
LDI    T0                       200毫秒脉冲
TMR    T0           K2
LDF    T0
DMOV   C235         D10
LDP    T0
DSUB   C235         D10      D12      计数器现在值减200前的
                                   计数值D12就是200毫秒的脉                                 冲数
LDP    T0
DAND>  C235         K400000000     计数器自动复位条件
OUT    M0
LD     MO
RST    C235
END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测速程序怎么样?我没有更好的测速程序

网友D:
我做过类拟的项目。可以这样做控制,但一点精度不会很高。根随速度与信号的线性很差。不可能做到同步。其原因在测速的精确度,PLC的运算时间,通信时间及变频器的反应速度,你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模糊地计算一下能否符你的控制精度要求,否则慎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只有试了才知道。过几天就要做这工程了,效果怎么样我到时会说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另外比较好点的方案

网友E:
TO:荷戟独行  测速发电机是什么东东?其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TO: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样的PLC。有的PLC本身就有专用的测速指令,用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我用台达的PLC的,不知道专用的测速指令是什么,编程手册上好像没有看到。
测速发电机有两种,一种是直流发电机,能发出和转速成正比的直流电压。另一种是交流测速发电机,发出和转速成正比的交流电
,这种测速发电机在滑差电机上用得很多。这两种测速精度不高,而且不稳定,现在好像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