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故障与排除

楼主(2008-01-07):
一、电磁阀通电后不工作
    检查电源接线是否不良→重新接线和接插件的连接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工作范围-→调致正常位置范围
    线圈是否脱焊→重新焊接
    线圈短路→更换线圈
    工作压差是否不合适→调整压差→或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流体温度过高→更换相称的电磁阀
    有杂质使电磁阀的主阀芯和动铁芯卡死→进行清洗,如有密封损坏应更换密封并安装过滤器
    液体粘度太大,频率太高和寿命已到→更换产品
二、电磁阀不能关闭
    主阀芯或铁动芯的密封件已损坏→更换密封件
    流体温度、粘度是否过高→更换对口的电磁阀
    有杂质进入电磁阀产阀芯或动铁芯→进行清洗
    弹簧寿命已到或变形→更换
    节流孔平衡孔堵塞→及时清洗
    工作频率太高或寿命已到→改选产品或更新产品
三、其它情况
    内泄漏→检查密封件是否损坏,弹簧是否装配不良
    外泄漏→连接处松动或密封件已坏→紧螺丝或更换密封件
    通电时有噪声→头子上坚固件松动,拧紧。电压波动不在允许范围内,调整好电压。铁芯吸合面杂质或不平,及时清洗或更换。

网友A:
楼主真专业,我是什么都知道点就没个精的

网友B:
还有一点经验:电磁阀后面最好有止回阀,先通电源再通水流,这样才能够正常地关闭。这里说的事通电关闭的电磁阀。

楼主(2008-05-06):
谢谢大家!!!请多多指点,我的QQ:569080101 msn:dblbch@msn.com

网友C:
很全面,分析很到位,学习

网友D:
不错,非常实用之,故收藏之!

网友E(2008-06-28):
一般线圈烧了,或阀芯卡分解清洗一下

网友F:
有电不吸合可能是线圈坏了,没电也吸合就是阀坏了.

网友G:
         不错。                我这电磁阀用的还是蛮多的,三百个还是有的。

网友H:
不错,非常实用之,故收藏之

网友I:
学习了,我这边电磁阀也用了很多

网友J:
学习了 专业的文章,如果交流220V电磁阀通电后有“吱吱”的声响怎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