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的光电开关老是坏

楼主(2008-01-08):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新报了十个,这几天都烧了七个了,都是刚装上就又坏了,我都快傻了,

网友A:
用在什么上面的啊???

网友B:
质量太差还是买了假货?

网友C:
电源电压和信号线接法都正确吗?

楼主:
用在针梳机上面的,我们这里的是70年代的机器,接法是,电压36V,棕色的接在36V上,蓝色接在0V上,黑色接在36V上,白色接在继电器的线圈上,以前都是这样接的,没有什么问题,质量问题也考虑了,也有可能跟质量有关,没有别的问题哪只能考虑质量上

网友D:
双电源么?光电开关是那种分开的,一个发射管,一个接受管么?

楼主:
单个反射的,我用在控制30CM的距离,???

网友E:
棕:电源线+
蓝:电源0V
黑/白:信号线NO/NC

为什么黑要接36V?

网友F:
如果是PLC的输入端接的传感器,PNP的换成NPN的也会马上烧掉.

网友D:
是双电源?确定么?不太有传感器开关类用双电源的,你能找接线图看看么?

网友G:
是呀
有没有正负接反了

网友H:
是啊,也接过,压机用它做复合保护.几天就坏,怀疑假货,就这世道了
呵呵

网友F:
假货不一定马上损坏,市场上假货很多,只是寿命不长,但不会马上坏,坏的原因一般是正负接错再就是PNP跟NPN换了.

网友I:
把你的黑线撤了!!!!!!!!!!!!!

网友J:
看来你的线用错了,一般棕色的电源正,兰色接负,其它为信号线,还有是否电压用错了,一般情况24V-DC较多.你选用的信号类型是直流型,还是交流型.有时应将产品应用说明书看清,再进行下一流程环节.

网友D:
暂时用单电源看看,去掉一根电源线,我是不太相信开关类用双电源的。

网友K:
http://www.gdkg.com/gdkg/jie-xian.htm

网友K:
接线错误,最起码也看开一下说明书吧?建议看一下上面那个网址

网友L:
很快就坏了,应该接线有问题

网友M:
 棕:电源线+
蓝:电源0V
黑/白:信号线NO/NC

为什么黑要接36V?
一般情况24V-DC较多.你选用的信号类型是直流型,还是交流型.有时应将产品应用说明书看清,再进行下一流程环节.

网友N:
晕,没有说明书吗?接线图呢?

网友O:
是不是型号错了,我记得好多光电都是10V-30V,36V的比较少。你好好看看电压等级。NPN和PNP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如果选错了用都不能用。

网友P:
可能选型错误,AC的用了DC的

网友Q:
看看0V有没有破损对地

网友R:
三线光电开关,分PNP与NPN,看一下开关上的接线图与电压等级

网友S:
使用电压太高

楼主:
兄弟们真的太热心了,
其实我忘了一个最为关建的地方忘了讲了,烧坏的光电开关,拿起来一股子焦湖的味道,而且黑线和白线都有经过很高的温度的象,拿起来还很汤手呢,
打开光电开关,用眼观察电子板线路没有任何地方有过高温的现象.说真的,我不会量电子,不懂呀,但看到继电器时,发现继电器烧的变了形,
以前我们用的是omeon的,现在也是,型号也一样,没换过,接的线还是以前哪么接的,坏了换上,型号是E3JK-DS30M12,双电压,12to240vDC和24TO240BACR ,都一样,
不过我换了一个以前买的装上去,怕装上就烧,我装了一个保险丝上去,250V6A的,不过我装上去好用,我只试了一下车,好了就走了,没想到的是,打从我走,哪个光电开关就没有在用过了,
后来我去,拿了6个保险管,试一下烧一只,当时我就晕了,
不过后来我又加了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用了今天一天,没事,刚才我还去看,
又不能用了,打开一看两个保险管都断了,而且车也发因为没有及时停车发生了很大的故障,当故障清的时候,我一直在试光电开关,一直都没有问题,用一个保险管也没有事,就用一个试了一下午,没事,好了,但不知道能不能到明天呢

楼主:
还有没有人在看一下呀,问题我讲出来了

网友D:
好象没看明白! 你的意思是现在另外装了个保险丝,有时候保险丝没烧,有时侯又烧了?

楼主:
是这个意思,不敢不装个保险丝上去呀,怕烧,
还有,上面有个地方打错了,双电压,该是<12to240vDC和24TO240VAC>

网友T:
用当电源,另外NPN和PNP型号不要搞错,可以适当降低接受端偏置电压

网友D:
"12to240vDC和24TO240VAC"-----请问这个是昨转换的?

网友M:
这种开关我用过的,你把线改一下看,不要管他原来怎样
 棕:电源线+
蓝:电源0V
黑/白:信号线NO/NC
另外看看线路有没有磨损的地方。

网友Q: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量电压正常,换了2个都爆了,最后把线全部拉出来才看到0V对地,LZ不要怕麻烦,一点一点确认吧.搞维修很忌讳怕麻烦的.:)

网友U:
-----但看到继电器时,发现继电器烧的变了形,
-----又不能用了,打开一看两个保险管都断了,

检查光电开关的负载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V:
是不是窜进高压了,另外36V是直流的吗?

网友W:
如果没有接错,应该是元件的问.

楼主:
师傅们操心了,我好像查出来点毛病了,看图纸接的线跟这个真的好像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错,我现在把哪个电源进出线换过来接,几天来一直没事,蓝线要接到+36V上去,不然会串到继电器的开关触点上23V的电压,光开不知道是不是就这23V的电压弄坏的不是

网友X:
接法如果没问题,电源呢?稳定吗?还有一般用24伏的,你的是36伏,降不来再说

网友Y:
   我想肯定是你的接线错了,要不光电开关不会那么容易坏的,它一般会出现灵敏度不好,不会烧的

楼主:
找出来了,现在我接上的这个一直好用,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Z:
各位同仁 你们没感觉到被人家忽悠了吗?!

网友W:
不同的光电开关,内部原理是不一样的。如果原理懂,按,,继电原理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W:
黑线,白线,一个是长开,一个是长闭不能并用,明白那是会短路的

网友O:
可能是线路问题,而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建议不要接黑线和白线试试

网友AA:
你那是有5 根线吗?电源线和控制线一定分开接好点!
如果你那有电磁干拢的话一定注意谐振的影响1

网友AB:
电源不会有问题,烧光电开关你应该测量一下电流的.电压和电流是我们电工常关注的参数!

网友AB:
光电开关上面还有档位开关你注意了吗?

网友AC(2008-02-07):
其他装置没事吧?我这里原来也烧过 结果发现有地方24V接地 好像是电流太大直接就烧了

网友AD:
并一个吸收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AE:
晕,。质量不好吗?hehe

网友AF:
电源不稳定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