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

楼主(2008-01-08):
各位高手:我有一驱动器原来PLC输出是24V,现在我用三菱FX1S-20MT的PLC可是输出是0V的,请问我该如何是好呢?驱动器原来脉冲接受高电平,是不是他不能接受低电平呢?还有三菱PLC驱动应该都是低电平吧!

网友:
没有搞清楚楼主说的是什么~~~~~~~~~~~~~~
PLC是不会输出的,输出多少V取决于你的接线接的是多少V。

也就是说PLC输出时,你在这个输出节点导通的电路是多少V那就多少V

寒死了,~~~电路是闭合才能发生作用,,,基本常识。

网友A:
"驱动器原来PLC输出是24V,现在我用三菱FX1S-20MT的PLC可是输出是0V的",
   是不是这样,原来输出外接电源是24V的,公共端接0;现在输出接0V,公共端接24V的吧?如果是这样,你可以用光耦把输出信号转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固态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
按照楼上的说法,假如楼主是这个问题的话,那直接在接负载的地方换向就ok咯。。。。

楼主:
是这样的原来PLC是PNP输出也就是24V的现在改用NPN输出也就是0V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其他的信号可以用继电器转换,脉冲信号低高是不是都可以呢?

网友:
按照图上接线,怎么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