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回答

楼主(2008-01-08):
在冲压机外接一节能灯,DC24V,30 W,使用冲压机里面一24V电源,接上后灯亮,但过半分钟后灭掉,而且电源模块无输出,为啥啊,,

网友:
建议检查:
1、灯有没有烧掉??
2、DC电源有没有烧掉??或者器件故障??
3、DC电源是什么作用的??是否在上级有控制需要将其断开??(也就是根据需要半小时后断输入)
4、DC电源变压器输出端是否有电气控制元件将其断开。(也就是根据需要半小时后断输出)

网友A:
24V电源容量小.

楼主:
灯没有烧,把上级控制关掉,,再合上,灯又能亮了,,过半分钟又灭了。
电源模块是24V,5A的,,

网友B:
"冲压机里面一24V电源"--是不是开关电源?5A的标称功率和实际不符; 支持 LMHT的观点,换个大点的电源看看。

网友C:
电源过流保护.

网友D:
保护动了

网友E:
 支持 LMHT的观点

网友F:
电源保护动作,灯不能接在该电源。

网友G:
可能是过流保护。

网友:
灯只有30W,换算电流1.25A,电源模块支持5A,楼主看下加上其他负载后会不会超。

网友H:
1.电源驱动能力达不到,后级其他负载重.
2.电源功率大,导致过流保护.
3.哪里或者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I:
灯只有30W,换算电流1.25A,节能灯可不要这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