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的alpha=0.00385的意义

楼主(2008-01-08):
各位大侠:在下前日查一温度仪表的手册,发现要求输入为PT100热电阻,另有一个参数alpha=0.00385,但是这个值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线性常数
也有3916
PT100近似值:
温度=(电阻-100)/0.385  (或者0.3916)

网友B:
电阻温度系数:温度每变化一度电阻值的变化数值。先了解热电阻工作原理。

楼主:
这个数值确实和每一度的阻值变化相关,但是alpha=0.00385和他相差100倍呢,为什么有这个100倍呢,这个100是从何而来呢??

网友C:
1、100Ω是摄氏零度的阻值;
2、0.385Ω是温度变化1度时100Ω电阻的变化量;
3、由公式:温度=(电阻-100)/0.385
           电阻 = 100 + 电阻的变化量
   得: 温度=(电阻-100)/0.385
            = (100 + 电阻的变化量-100)/0.385
            = (电阻的变化量)/0.385
            = (电阻的变化量/100)/0.00385
   ∴ alpha = (电阻的变化量/100)/温度
            = 0.00385(电阻的变化量/度.Ω)
4、所以0.385Ω是温度变化1度时100Ω电阻的变化量 ;
   而alpha = 0.00385是温度变化1度时1Ω电阻的变化量;
5、所以相差100倍!

网友D:
够精确的。

网友E:
太厉害了!高手!长见识了。多谢!

网友F:
温度系数,采用国标制造的铂电阻温度计的标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