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1-08):
问题同上,电压是不是稳定不变的

网友A:
看你负载的惯性和停车时间  惯性越大  停车时间越短 直流母线电压就越高  超过变频器保护值  就过压保护
 不是稳定不变的     一般变频器厂家  过压保护   直流母线电压为 800v左右  制动电压一般都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那制动电压在一个什么范围呢,比如我减速很慢,停车时间很长,负载很少的情况下,那电压在一个什么样的值呢

网友A:
正常的  380v输入电压   整流 滤波后  直流母线电压  为380*1.35=513 左右  总之直流母线电压根据输入电压的高低  和电机反冲电压的大小   一般有变化的!

楼主:
谢谢,湘江,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变频器设定了制动电压以后是不是直流母线电压会稳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以内。比如我设定制动电压为660v,以后制动单元输出的电压,就在660v这个范围内变化。

网友A:
是的   设定了制动电压点  就是变频器检测到你设定的点后,制动晶体管开始工作,假如你接了制动电阻,它会把电机的反冲电压消耗在制动电阻上。
一般只要你制动转距合适,他就会在设定范围内的。如果制动转距要求高,有可能会烧制动电阻和制动晶体管的。

网友B:
有学了点知识.

楼主:
谢谢,湘江,你是做专业变频的吗,我对变频知识了解的比较浅薄,希望有你的联系,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设置制动电压点是不是大多数变频器都有这个参数呀,我看了几种国产变频器的说明书,没有这个参数,安川的也没有。

网友A:
比如英威腾 CHF系列的 还有正弦  SINEE 300系列  都有这个功能  还有好多其他变频器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安川应该是有的!
其中英威腾CHF系列 是P8-28  制动阀值电压

网友C(2009-01-20):
减速时间在这里也很重要,时间太短也会烧坏制动单元或电阻。

网友D:
华东工控~~顶了~~

希望跟你联系

网友D:
我电话:13560760431

QQ:191449320

网友E:
“制动单元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

1、变频器空载时,直流部电压≤交流最大值,线电压×√2 ;

2、由于交流电源的线电压,受供电电压波动,所以直流部电压是个“区间”;

3、当变频器负载运行时,直流部电压会降低<线电压×√2 ;

4、当电机发电制动时,直流部电压会>线电压×√2 ;

5、由于直流部电压高于线电压×√2 不太多时,并不会造成损坏,所以制动阀值电压可以设定的高一些,例如600V;

6、如果制动阀值电压≤线电压×√2 时,会造成电源短路放电,所以制动阀值电压必须高出线电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