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500显示Err

楼主(2008-01-08):
3.7KW 拿来上电后就是显示ERR
2天后在通电正常  断电在试ERR

网友A:
你那可能是控制板有问题

楼主:
具体一点

网友B:
连接线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C:
同意楼上张东小朋友的看法,呵呵

网友D:
应该是CPU错误,主板的问题,查查各路电源

楼主:
A50CA55E ?
没有看到啊
在 ??

楼主:
你要我更换掉整个?

网友E:
RES是否被短路?????

楼主:
  RES对哪个短路

网友F:
主板通讯故障,范围比较大!

楼主:
请教:那我该什么检查?

楼主:
呵呵
那要客户同意啊

楼主:
在说我也学习学习通讯电路的检测

网友G:
有好的主板你自己也可以比较一下

楼主:
指点指点

网友H:
连接 有问题!(连接线!   插头! 等0

楼主:
现象依旧

网友I:
换一CPU试一下,如果没有则是CPU故障,如果有则是驱动板上的一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H:
三菱变频器面板通讯  是一个7l180的元件 把它换了!如果现象依旧的话可能到cpu了!

网友G:
主板我有  13771257952

楼主:
7L180换了

网友J(2008-08-22):
各位大侠好

     小弟这有一台三菱A500/11kw的变频器显示E。6是CPU坏吗?还会不会有其它地方坏的可能?

请指教......

网友K:
应当是CPU主板的故障;

网友L(2008-12-19):
ERR时面板有没有反应?

网友M:
你试一下第二个操作面板!如果不行的话,补一补焊。我试过这样解决问题。

楼主(2009-03-24):
o  谢谢各位,已经没有修了,还给客户了。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