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1-40MR

楼主(2008-01-08):
各位大峡
请问三菱PLC CPU故障灯亮
是部是软件故障?
我的那台机子有十年了
会不会是硬件 也出故障了
各位大虾能给个论断吗?

网友A:
PLC太老了
该换换了

网友B:
我有F1-40mr的PLC  要的可以打电话13703990633

网友C:
应该是软件上出问题了!可能是由于用的时间太长了,电池电量不足,导致内部程序或软元件内存丢失了!

楼主:
哦
我想应该是的
谢谢呀

网友D:
全部清空,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E:
十年是个极限,前期我已对使用超过十年的三菱PLC进行了更换,如果不更换,出故障的几率大大增加,建议楼主还是换了吧!

网友F:
我对F1系列略知一二,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G(2008-02-17):
该换新的啦.

网友H:
那位老大有F系列和PC通讯用的F2-20GF1模块,需要读一下程序。出让,出租都可以。谢谢。

网友I:
F1系列的手编器我有,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QQ:109693920

网友J:
换电池即可

网友K:
F1是80年代的产品,比较老了;
我公司对这个产品有应用经验;
有问题可按如下方式来电咨询;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