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装置 问题

楼主(2008-01-08):
各位前辈好  小弟现在对ACS800一些基本概念不理解 请指教 谢谢

在一般的ACS800装置与ACS800逆变器指的是同一概念吗   不同的话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的ACS800装置:AC-DC-AC
ACS800逆变器:DC-AC

楼主:
谢谢版主

ACS逆变器:DC-AC,那么它能DC-AC吗 ?  即有没有能力把电机侧的交流电压 回馈到直流母排上? 它里面器件是晶闸管还是IGBT?

网友A:
1,ACS逆变器:DC-AC,那么它能DC-AC吗 ?没太看明白
2。可以
3,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