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C系统 TN-C-S系统 TN-S系统使用广义上无区别!

楼主(2008-01-08):
1、TN-C系统:三相四线制PEN线规定距离内接地,在入户端就近接地,四线到达用电设备。节省了一根线!为了安全连接设备时要动些脑筋。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有些迷茫!导线分为黄、绿、红、黄绿线。节省一根淡蓝线!
2、TN-C-S系统:伪三相五线制,三相四线制PEN线规定距离内接地,在入户端就近接地,进入入户端后分为五线制到达用电设备。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接线对号入座就可!导线分为入户端前为黄、绿、红、黄绿线、入户端后分为黄、绿、红、N淡蓝、PE黄绿线。节省入户端前的淡蓝线!
3、TN-S系统:三相五线制,变压器输出三相五线制PE在规定距离内接地,入户端就近接地。五线制到达用电设备。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接线对号入座就可!导线分为黄、绿、红、N淡蓝、PE黄绿线。最费材料的系统!
因为PEN、PE线都在入户端接了地,广义上讲对使用者供电、使用无区别!
但对设备使用者的安全角度TN-C-S系统和TN-S系统是相等的!对用电者安全使用素质相对素质可以放得很低!知道一定的基本安全知识就可使用!
而对于TN-C系统,是考验一个职业电工的安全技术素质!考验对于PEN线的知识如何区分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PEN线的区分用途方法!须要经过培训的合格的素质!真真理解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区分。
所以,TN-C-S和TN-S系统考虑的是安全!TN-C考虑的是节省材料。但对供电、使用无区别!

网友A:
精华,原来对这三种接地不太清楚,读过这篇文章后感觉清楚多了!

网友B:
1、TN-C系统 TN-C-S系统 TN-S系统都是TN系统,即接地T电网,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零N;
2、TN-C-S系统 TN-S系统对负载都是N、PE要分开,以采用剩余电流漏电保护;
3、TN-S系统N、PE全要分开,可以采用剩余电流漏电总保护方式;
4、不是TN-C系统节省一根线,而是TN-C-S系统 TN-S系统多了一根线,以采用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B:
   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功能和保护接零功能的区别利弊:
1、保护接零是将漏电事故扩大转化为短路保护的保护措施;
2、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功能是检测漏电电流动作的,其灵敏度高,动作快,保护效果好,可以避免造成损失,缩小漏电事故损失,是目前提倡的一种保护方式!
3、保护接零简单,剩余电流漏电保护接线难度大!

网友C:
楼上的好强啊!
学习学习啊!!

楼主:
请不要危言耸听,来强调多一根线和少一根线的争论!来搅乱初入门兄弟们的概念思路,在刚入门的时候不需要这些争论!一个具备合格素质的职业电工非常容易地就可以把C系统转化为C-S系统完全达到漏电保护和屏蔽的需要。只是在这里说明分清系统的区别使他们认真区别系统线路,在一条线路到达用电设备使他们看清楚线路的接法,注意三相四线中的黄绿线区分!谁都知道安全的重要性,而这些刚入门的弟兄们对此无从下手!入门后他们会去比较线路系统区别!但在使用时是没有区别的,但需要注意线路的接法!

网友B:
  “入门后他们会去比较线路系统区别!但在使用时是没有区别的,但需要注意线路的接法!”

1、有共同点:TN ;
2、有区别:C 、S 、C-S ;
3、区别的意义:实现剩余电流漏电保护是目的!

楼主:
合格素质职业电工五线制可直接接入漏电保护,大家都知道四线制必须变换!如果不需要漏电保护,还有某些设备是不容许安装漏电保护的。使用上没有区别只是接线上的区别。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是广义!如果要在各系统的明晰区分你是个很悠闲的人!不是在做项目,有必要分得的那么清吗!有时间的话请你把连接图挂贴上去感谢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大家含混不清的是区别,为什么要多一个零线?都是接地的为什么要分开两条零线?它们在接线、工作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1-14 16:22: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大家含混不清的是区别,为什么要多一个零线?都是接地的为什么要分开两条零线?它们在接线、工作上…
--------------------------------------------------------------------------------------------

网友D:
  一根保护零、一根工作零,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

楼主:
刘志斌先生:您是个热心人道理也很多!敬请您在此图上或略中间环节画上连接线分析一下右边的三种设备,在四线制和五线制的接线中,设备功能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对于TN-C系统,是考验一个职业电工的安全技术素质!考验对于PEN线的知识如何区分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PEN线的区分用途方法!须要经过培训的合格的素质!真真理解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区分。

网友E:
有争论才有进步,能真正实实在在的搞明白的人不多!

网友B:
  “在四线制和五线制的接线中,设备功能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1、四线制和五线制的接线中设备功能不会改变,是一样的;
2、四线制和五线制的接线中设备保护功能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F:
看看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就是这样吗。区别就在接线上,能够组成达到保护要求通过形式的变换同样达到要求,所以没必要争论多一根线少一根线的问题。

网友F:
对不起,图片传不上来

楼主:
简易连接图

网友B:
1、ande:图,如果不用漏电保护器,TN-S比TN-C多一条零线,TN-S就毫无意义!
2、如果你接上漏电保护器,你就会发现,TN-S比TN-C系统多一条零线的意义,TN-S在实现漏电保护上的意义!

网友B:
1、 欣欣向荣:的图,TN-C-S 和 TN-S 对五线制负载是没有区别的;
2、但是TN-C-S 无法接入总(或中间级)漏电保护,而 TN-S可接入总(或中间级)漏电保护;

楼主:
 刘志斌:为什么要咬住总漏电保护不放,真是纸上谈兵。对于配电来说总漏电保护并不是个好方法。在实际的工作中它是造成停电的隐患!但如果需要在入户后既可以C、C-S转换。请注意上图画的是简易接线它完全可以包括各种保护装置在内,在实际的工作中必须考虑到我国的现状、经济需求!在很多情况下必须是老设备新用!对于绝大多数职业电气工作人员来说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发现对于安全保护、屏蔽方面TN-S好于其他TN系统!在此很多刚入门的兄弟们对于线路的区别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连接好!他们一眼看到就是四根线和五根线的线路。分不清线路颜色的区别,只是提醒一下!使用的时候是没区别的!

网友B:
   “为什么要咬住总漏电保护不放,真是纸上谈兵。”

1、TN-C-S 和 TN-S 对五线制负载是没有区别的;
2、但是TN-C-S 无法接入总(或中间级)漏电保护,而 TN-S可接入总(或中间级)漏电保护,这就是TN-C-S 和 TN-S在使用上的区别;

网友B:
  “对于配电来说总漏电保护并不是个好方法。在实际的工作中它是造成停电的隐患!”

1、同意你的这个观点,不主张漏电总保护;
2、所以认为TN-C-S 系统比较好,更重要的是PEN线可重复接地;

网友B:
  “对于绝大多数职业电气工作人员来说在使用的过程中都会发现对于安全保护、屏蔽方面TN-S好于其他TN系统!”

1、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2、对于安全保护、屏蔽方面TN-S好于其他TN系统是没有根据、没有理由的;
3、TN-S系统仅仅是提供了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功能;
4、如果不装总保护,TN-S系统就没有TN-C-S好,TN-S系统不仅多用导线,而且影响重复接地;

网友:
转贴:
工程施工用电的基本供电系统分为(三相三线制380V)和三相四线制(380/220V)等,这样分类欠严密。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统一规定分为: TT 系统、 TN 系统、 IT 系统。其中 TN 系统又分为 TN-C 、 TN-S 、 TN-C-S 系统。下面将各种供电系统进行介绍。

(一)工程供电的基本方式

 根已经替换掉了<

据 IEC 规定,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即 TT 、 TN 和 IT 系统,分述如下。

( 1 ) TT 方式供电系统

TT 方式是指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直接接地的保护系统,称为保护接地系统,也称 TT 系统。第一个符号 T 表示电力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第二个符号 T 表示负载设备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大地直接联接,而与系统如何接地无关。在 TT 系统中负载的所有接地均称为保护接地。

 1)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相线碰壳或设备绝缘损坏而漏电)时,由于有接地保护,可以大大减少触电的危险性。但是,低压断路器(自动开关)不一定能跳闸,造成漏电设备的外壳对地电压高于安全电压,属于危险电压。

2)当漏电电流比较小时,即使有熔断器也不一定能熔断,所以还需要漏电保护器作保护,困此 TT 系统不宜在380/220V供电系统中应用。

 3) TT 系统接地装置耗用钢材多,而且难以回收、费工时、费料。

现在有的施工单位是采用 TT 系统,施工单位专门安装一组接地装置,引出一条专用接地保护线,以减少需接地装置钢材用量。

把新增加的专用保护线 PE 线和工作零线 N 分开,其特点是:a.共用接地线与工作零线没有电的联系;b.正常运行时,工作零线可以有电流,而专用保护线没有电流;c. TT 系统适用于用电设备容量小且很分散的场合。

( 2 ) TN 方式供电系统      这种供电系统是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工作零线相接的保护系统,称作接零保护系统,用 TN 表示。它的特点如下。

1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220V)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 TT 系统的很多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2 ) 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可见比 TT 系统优点多。 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 TN-C 和 TN-S 等两种。

( 3 )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 NPE 表示。这种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在线路上产生一定的电位差,所以与保护线所联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对大地有一定的电压。

 2)如果工作零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对地220V!)。

3)如果电源的相线碰地,则设备的外壳电位升高,使中性线上的危险电位蔓延。

 4) TN-C 系统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时,漏电保护器后面的所有重复接地必须拆除,否则漏电开关合不上;而且,工作零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断开。所以,实用中工作零线只能让漏电保护器的上侧有重复接地。

5) TN-C 方式供电系统只适用于三相负载基本平衡(无220V负载)情况。

(4)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 N 和专用保护线 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 TN-S 供电系统, 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 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 PE 上,安全可靠。

 2)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专用保护线 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作工作零线。

 4)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下不得有重复接地,而 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 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工程施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5) TN-C-S 方式供电系统      在施工临时用电中,如果前部分是(没有220V负载的) TN-C  方式供电,而施工规范规定施工现场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则可以在系统后部分现场总配电箱分出 PE 线。这种系统称为 TN-C-S 供电系统。 TN-C-S 系统的特点如下。

  1)工作零线 N 与专用保护线 PE 相联通,总开关箱后线路不平衡电流比较大时,电气设备的接零保护受到零线电位的影响。总开关箱后面 PE 线上没有电流,即该段导线上没有电压降,因此, TN-C-S 系统可以降低电气设备外壳对地的电压,然而又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大小取决于 N 线的负载不平衡电流的大小及 N线在总开关箱前线路的长度。负载不平衡电流越大, N线又很长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偏移就越大。所以要求负载不平衡电流不能太大,而且在 PE 线上应作重复接地。

2) PE 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跳闸造成大范围停电,规范规定:有接零保护的零线不得串接任何开关和熔断器。

 3)对 PE 线除了在总箱处必须和 N 线相接以外,其他各分箱处均不得把 N 线和 PE 线相联, PE 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且联接必须牢靠。

通过上述分析, TN-C-S 供电系统是在 TN-C 系统上临时变通的作法。当三相电力变压器工作接地情况良好、三相负载比较平衡时, TN-C-S 系统在施工用电实践中效果还是可行的。但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施工工地有专用的电力变压器时,必须采用 TN-S 方式供电系统。

(6) IT 方式供电系统     I 表示电源侧没有工作接地,或经过高阻抗接地。第二个字母 T 表示负载侧电气设备进行接地保护。

  IT 方式供电系统在供电距离不是很长时,供电的可靠性高、安全性好。一般用于不允许停电的场所,或者是要求严格地连续供电的地方,例如连续生产装置、大医院的手术室、地下矿井等处。地下矿井内供电条件比较差,电缆易受潮。运用 IT 方式供电系统,即使电源中性点不接地,一旦设备漏电,单相对地漏电流仍小,不会破坏电源电压的平衡,所以比电源中性点接地的系统还安全。

网友B:
  “在此很多刚入门的兄弟们对于线路的区别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连接好!他们一眼看到就是四根线和五根线的线路。分不清线路颜色的区别,只是提醒一下!使用的时候是没区别的!”

1、你的这句话前后矛盾:
(1)在此很多刚入门的兄弟们对于线路的区别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连接好,看到就是四根线和五根线的线路,分不清线路颜色的区别;
(2)只是提醒一下!使用的时候是没区别的!
2、这就是你的错误之处,说有区别,又说使用没区别,“在此很多刚入门的兄弟们”被你倒乱了!!!

楼主:
 不是文学家,而且是废了的一代。你不是刚入门的只是在文字上挑辞,只在理论上谈实践,从你的文理行间看出只是个伏案的,真正缺乏的是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在这里所提出的真正实际问题你只能是伏案谈实践,对于TN的三种系统在理论上无可挑剔,而在真正实际使用用伏案观点直接评估所谓的重复接地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没有实践的经验,提出错误的观点,可以通过工程实践实际的来判断系统的作用和好坏!只是从理论的观点评判工程上是大错而特错的。

网友B:
1、电工的理论很重要;
2、最简单到一根线,能接还是不能接?
3、理论上懂,就知道敢接还是不敢接;
4、如果你不懂,你敢接还是不敢接???

网友B:
  “而在真正实际使用用伏案观点直接评估所谓的重复接地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没有实践的经验,提出错误的观点”

1、“提出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观点是什么?能将它贴出来吗?
2、“评估所谓的重复接地,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没有实践的经验”,看来你对重复接地的理论不懂,实际经验也没有,你不应该怀疑它的作用;

楼主:
自己上面去看一下,是否有错误!

楼主:
自己还是跳不出个框框,发现不了问题吗?

网友B:
你要能指出我的错误,我会称你师傅,如果不能指出,那就是你自己错了!

楼主:
1、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2、对于安全保护、屏蔽方面TN-S好于其他TN系统是没有根据、没有理由的;
3、TN-S系统仅仅是提供了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功能;
4、如果不装总保护,TN-S系统就没有TN-C-S好,TN-S系统不仅多用导线,而且影响重复接地;
所以认为TN-C-S 系统比较好,更重要的是PEN线可重复接地;
但是TN-C-S 无法接入总(或中间级)漏电保护,而 TN-S可接入总(或中间级)漏电保护,这就是TN-C-S 和 TN-S在使用上的区别;

TN-S好于其他TN系统。对于供电:
从安全角度PE线的重复接地减少了与N线的关联影响,N线的断开不影响安全保护。PE线的断开因为有重复接地充其量保证间接保护器的工作也能保证直接保护器的工作。不影响N线的工作减少了停电隐患。不然国外(先进国家)不会使用TN-C-S 节省材料,它保证的是安全!
我们术语上说的屏蔽(理论上的防电子辐射、电磁辐射、内部杂波)由于PE、N线是分开的PE重复接地减少了PE、N线的相互影响,阻抗上的原因N线中流动的大电流杂波TN-S明显减少了对PE线的关联影响,从而屏蔽了各设备之间的各种杂波空间及关联影响。而TN-C-S不然,PE、N线之间两线的阻抗,明显小于TN-S.加大了设备之间的关联影响。TN-C 更不用说了!
关于总漏电保护:
它是停电事故的隐患!不提倡使用!如果某一设备发生短路将发生全线路的停电,而且给恢复供电造成困难!实际上在这里讨论无关痛痒。但可以特例。但你能特例我不能特例吗!如果TN-C-S系统所载负载与N无关,完全可以用三极漏电保护器作为总漏电保护!
所以说我这个帖子不是给你入门多时的先生看的,只是告诉那些小兄弟们注意接线和颜色的区分,而没有要求来评判系统的好坏。多一根线和少一根线的争论。而直接能看见的需要接线的线颜色,谁会去关心是什么系统。
对于我国的现状三相四线制的供电也只能说TN-C时最节省的!

网友B:
  “由于PE、N线是分开的PE重复接地减少了PE、N线的相互影响,阻抗上的原因N线中流动的大电流杂波TN-S明显减少了对PE线的关联影响,从而屏蔽了各设备之间的各种杂波空间及关联影响”

1、在电子线路里,由于共地电阻的存在,各级放大器之间存在反馈干扰;
2、而在电力系统,作为工业电源,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的公用根本不存在你说的“杂波空间及关联影响”;
3、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的分开就是为了漏电保护器的接入,而不是别的;

网友B:
  “对于我国的现状三相四线制的供电也只能说TN-C时最节省的!”

1、这种说法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是为了省材料采用TN-C的;
2、而是原来没有使用《RCD漏电保护器》的时候,没有必要采用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分开的方式;
3、现在采用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分开的方式,是为了接入《RCD漏电保护器》的需要!

网友G:
“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的分开就是为了漏电保护器的接入,而不是别的;”
刘先生:难怪别人难与你沟通,你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分开就是为了漏电保护器的接入,”
欣欣向荣已经说的够清楚了:“从安全角度PE线的重复接地减少了与N线的关联影响,N线的断开不影响安全保护。PE线的断开因为有重复接地充其量保证间接保护器的工作也能保证直接保护器的工作。不影响N线的工作减少了停电隐患。不然国外(先进国家)不会使用TN-C-S 节省材料,它保证的是安全!”
在TN-C系统中,重复接地只能降低事故的危害性,因为现场的接地电阻无法保证低于4欧,而在TN-S系统中,即使断PE线或断N线,只要不是同时断,其危害性低于 TN-C系统。

网友B:
  “PE、N线是分开的PE重复接地减少了PE、N线的相互影响,阻抗上的原因N线中流动的大电流杂波TN-S明显减少了对PE线的关联影响,”

1、重复接地接地的作用是为了防止零线断线的危险而采用的措施;
2、不管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都需要重复接地,如果采用TN-S接入《RCD漏电保护器》,不能有重复接地的缘故;
3、所以TN-C-S系统,不用接入《RCD漏电保护器》总保护,也避免了大面积停电事故;
4、不用接入《RCD漏电保护器》总保护,所以TN-C-S系统PEN公用部分可重复接地,是个好处、优点!

网友B:
 “在TN-C系统中,重复接地只能降低事故的危害性,因为现场的接地电阻无法保证低于4欧,而在TN-S系统中,即使断PE线或断N线,只要不是同时断,其危害性低于 TN-C系统。”

 上边这句话是极其错误的,原因是:
1、重复接地是防止零线断线危险的重要措施;
2、不管是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都需要重复接地,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断线都存在很大危险;
3、而在TN-S系统中,接入《RCD漏电保护器》总保护的缘故,工作零线N不能重复接地是一大缺陷!

网友G:
1+1=?
你说是多少就多少吧。

网友B:
  “刘先生:难怪别人难与你沟通,你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分开就是为了漏电保护器的接入’”

1、yjig:你记住,这就是观点,观点不容沟通;
2、你可以批判它不正确,我可以坚持它的正确性;

网友B:
“1+1=?”

工作零线N断线,会出现零点飘移,会烧电器,难道你不知道?这时,你分多条零线也无用,1+1=0!!!

网友H:
ande的图很经典

楼主:
转贴:
摘要: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理论依据;故障电流“剩余原则”;使用“末级保护原则”;“运行管理、质量跟踪”原则;RCD使用者的技术误区。
   关键词: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安培环路定律;剩余电流互感器;RCD的技术误区。
一、概述
关于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有很多论述,其关键词归纳如下:
RCD作用的局限性;
漏电保护器拒跳;
保护器误动;
漏电保护器的频动;
漏电保护器的技术误区;
漏电保护器的技术思路内解决其频动、拒动问题是不大可能的;…。
关于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实际应用效果的描述有:
      “在两网改造中,大量使用了剩余电流动作漏电保护器,几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漏电保护器损坏、人为解除运行现象非常严重。用电损耗问题,安全用电问题仍然严峻。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直接原因是漏电保护器的频动、拒动,严重影响了正常用电,使管、用电人员对漏电保护器失去信心,甚至放弃。”
      “在两网改造工程实施过程中,广泛地应用了漏电保护装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实践证明,保护器的应用,大大降低了人身电击伤亡事故,同时还起到了监督线路绝缘水平的作用,安全用电效果显著。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在低压电网中,安装保护器是防止人身电击伤亡、电气火灾及电器设备损坏的有效的防护措施。”
       “RCD能十分灵敏地切断保护回路的接地故障,还可用作防直接接触电击的后备保护。这在我国多年对RCD的实际使用中已得到了证明。然而,在对RCD的进一步使用中,应注意到它所存在的不足之处。”

  ……。
总之,众说纷纭,各执其词,褒贬不一,有时矛盾,有时统一。谁对谁错?对,对在什么地方;错,错在那里…。
二、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的理论依据
     仔细观查RCD的内部结构和安装位置:线路进出的一侧为电源,另一侧为负载(既被保护的一方);负载工作所需要的电源相线、工作零线必须穿过一个绕有感应线圈的软磁环。
     在复杂电路中,我们把多条支路的汇交点叫节点。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说,关于节点的所有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恒为零,
                ∑I = 0
      换句话说,关于节点的部分支路电流的代数和恒等于剩余支路电流的代数和。如果把RCD保护的负载设备、线路系统看作一个“节点”,关于这个“节点”的部分支路(既负载工作所需要的相线、工作零线)电流的代数和恰等于剩余支路(接地漏电支路)电流的代数和。简单说,就是把负载设备、线路的所有电源相线、工作零线的电流相加,求其代数和,恰等于系统此时接地漏电故障电流

                 ∑I相、零 = I漏
      这就是RCD能灵敏地即时地检测到随机发生的接地漏电故障的理论依据。安培环路定律说,磁场强度矢量H沿任何闭合路径的线积分等于贯穿由此路径所围成的面的电流的代数和,既
                     ∮Hdl = ∑l       (安培环路定律)
      RCD内部结构中绕有感应线圈的软磁环既为安培闭合环路,对穿过其所围成的面的相线、工作零线电流求和,软磁环内的磁通既为“和电流”产生的磁通,恰等于此时负载设备、线路系统的接地漏电故障电流产生的磁通。软磁环感应线圈内的感应电势大小、感应电流的大小与接地漏电故障电流成正比。所以称其为剩余电流互感器,并非“零序电流互感器”。
      当负载系统没有发生接地漏电故障时,既没有剩余支路电流,则有关负载系统的相线、工作零线电流的代数和恒为零,即使发生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短路、过载、缺相、欠压、失压、过流等所有穿过RCD的支路间的工作电流、故障电流其代数和恒为零,RCD软磁环内磁通为零,其感应线圈内感应电势为零,RCD均不会动作,故RCD没有短路、过载、失压、缺相等保护作用,所以称之为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现在生产的断路器其内部配置了剩余电流互感器,不仅具备短路、过载、失压、过流等保护作用外,还具备了接地漏电保护功能。
三、故障电流“剩余原则”
       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安装、使用的原则是故障电流“剩余原则”。
既被我们看作为节点、需要漏电保护的负载设备、线路系统,与之有关的所有供电电源相线、工作零线N等工作支路电流都要穿过RCD的磁环;
      保护零线PE、试验支路等保护支路电流、试验支路电流、故障支路电流均作为剩余支路不得通过RCD。例如在RCD的负载侧工作零线N不得设置重复接地线、保护零线PE不得进RCD。
四、“合理选用”原则
     RCD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能即时、随机、无死区检测接地故障电流,动作灵敏,保护切断电源时间短。
     因此,只要合理选用,正确安装、使用RCD保护器,对于保护人身安全,防止电击事故和预防火灾产生会有明显的作用。
     如果违背科学合理选用原则,滥用RCD保护器,出现保护器误动、频动,造成频繁停电、大面积停电,供电安全、稳定和可靠性降低,影响正常生产和生活当然会造成人们的烦恼。
     国家颁布了《漏电保护器安全监察规定》(劳安字(1999)16号)和《漏电保护器安装与运行(GB13955-92)等一系列标准和规定。选用漏电保护器时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1. 购买漏电保护器时应购买具有生产资质的厂家产品,且产品质量检测合格。
2. 应根据保护范围、人身设备安全和环境要求确定漏电保护器的电源电压、工作电流、漏电电流及动作时间等参数。
3. 电源采用漏电保护器做分级保护时,应满足上、下级开关动作的选择性。
4. 手持式电动工具(除III类外)、移动式生活用家电设备(除III类外)、其他移动式机电设备,以及

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用电设备,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
5. 建筑施工场所、临时线路的用电设备,应安装漏电保护器。这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中明确要求的。
6. 机关、学校、企业、住宅建筑物内的插座回路,宾馆、饭店及招待所的客房内插座回路,也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
7. 安装在水中的供电线路和设备以及潮湿、高温、金属占有系数较大及其他导电良好的场所,如机械加工、冶金、纺织、电子、食品加工等行业的作业场所,以及锅炉房、水泵房、食堂、浴室、医院等场所,必须使用漏电保护器进行保护。
8. 固定线路的用电设备和正常生产作业场所,应选用带漏电保护器的动力配电箱。临时使用的小型电器设备,应选用漏电保护插头(座)或带漏电保护器的插座箱。
9. 漏电保护器作为直接接触防护的补充保护时(不能作为唯一的直接接触保护),应选用高灵敏度、快速动作型漏电保护器。
  一般环境选择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动作时间不超过0.1s.,这两个参数保证了人体如果触电时,不会使触电者产生病理性生理危险效应。
  在浴室、游泳池等场所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不宜超过10mA。
  在触电后可能导致二次事故的场合,应选用额定动作电流为6mA的漏电保护器。
10. 对于不允许断电的电气设备,如公共场所的通道照明、应急照明、消防设备的电源、用于防盗报警的电源等,应选用报警式漏电保护器接通声、光报警信号,通知管理人员及时处理故障。
       有的人在漏电保护器动作时不是认真地找原因,而是将漏电保护器短接或拆除,这是极其危险的,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五、“末级保护”原则
       既要安全用电,减少触电事故,又要提高电网供电的可靠性,这是对漏电切断保护的全面要求。       加大末级漏电保护器的安装率和投运率,建议实行“末级保护”原则。以防止直接接触触电为主要目标,各自保护面小,不干扰其他用户。
       二级保护为系统总保护或分支保护。保护范围为低压电网的主干线(或分支线)、下户线和进户线。建议考虑上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电流为下一级额定漏电电流的2.5~3.0倍,上一级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时间较下一级动作时间增加一个动作级差,约为0.1~0.2s左右。
 六、“运行管理、质量跟踪”原则
       漏电保护器作为国家强制性实施安全认证的电工产品,其质量优劣将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生命和

财产的安全,必须加强和开展对漏电保护器质量的监督,实行动态管理,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质量意识,防

止不合格和假冒伪劣产品进入低压电网。
    漏电保护器的运行管理,有条件的可统一采购、统一安装,以户建档,
明确运行责任人,配备试跳运行记录,正确记录投运试验情况、定期试跳情况、运行中跳闸情况、恢复送

电时间、故障原因及异常情况等。
七、浅析“RCD的技术误区”
       负载设备、线路总是与环境、大地之间存在着分布电容、电感;非线性负载形成地高次谐波产生

的电磁感应、电磁辐射;…都会造成供电、用电系统非故障性正常泄漏电流。更要命地是它的大小地不确

定性,随环境、温度、气候…等的变化而改变。它隐藏在RCD保护器检测的剩余电流中,无法摆脱,时时

作祟。例如有好多人家装修住房后,RCD动作,无法合闸,只好解除RCD强行送电。原因就是房内潮湿正常

泄漏电流增大所致。特别是总保护、分支保护的RCD保护器频动,引发大面积停电,事后又查不出有什么

故障,就是系统正常泄漏电流随时变化、瞬间增大造成地。不确定的正常泄漏电流使得RCD保护器的实际

应用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经验告诉我们,RCD保护器实行“末级保护”原则的正确性。
      在TN——-C供电系统中,工作零线N和保护零线PE公用一根零线,通过了RCD。
     当接零负载设备漏电时,出现相—零短路电流使熔断器熔断,动作灵敏的RCD却没有动作,可笑吗?

      其实这不是RCD的过错,而是安装使用者的无知造成的。正确地安装方法应该是,在三相四线制进

户线处,首先对零线重复接地;从重复接地处拉出一根专用保护零线PE,和工作零线N相互独立,改进户

线为三相五线制供电既TN——-C——-S系统;单相进户线为三根线,保护零线PE不进RCD。这样就不会出

现上述笑话。(克市广大老住户的RCD现在还处在上述笑话中)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同样在TN——-C供电系统中,RCD后负载侧重复接地,造成RCD无故频动,

无故停电,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原因是这种接法的结果造成RCD电源侧外系统通过RCD负载侧内

接地极的重复接地电流成为剩余电流所致。解决的办法同上。
       在TN——-S系统中,如果在RCD后负载侧,工作零线N重复接地,也会出现上述结果。解决办法是

让保护零线重复接地。
      在TN——-S系统中,如果在RCD后负载侧,把工作零线N当做保护零线PE用,或者将保护零线PE当作

工作零线N混用,会造成RCD频动、不能合闸。原因是这种接法把工作电流变成剩余电流导致RCD动作。
       踪上所述,RCD存在使用者的技术误区,不存在“RCD的技术误区。”

参考文献:
1、 GBJ232-8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及验收规范[S]
2、JGJ/16-9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S]
3、GB6829《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
4、GB13955《漏电保护器的安装和运行》;
5、GB14287《电气火灾报警控制系统》
6、JB8755《移动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楼主:
刘志斌:你只能是框死在纯理论范围里,一种器具的产生都有它的利与弊,盲目崇拜表明你的无知,所以你跳不出现在的框框,现实中的问题,硬要用现实不可能解决方式,顽固的支撑着自己的观点,不能虚心接受各方的有利的思路来完善自己的理论。心理上缺陷,嘴不认账。自是老大!

网友I:
此文甚好!顶!

网友B:
  “框死在纯理论范围里,”

1、“电”就是理论问题,不是你说的实践经验问题,实践只能加深你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
2、RCD漏电保护器,在使用中存在很多笑话,就是理论上不懂的缘故;
3、比如在TN-C供电系统,宿舍住房楼内装的“RCD漏电保护器”,在漏电短路跳闸时它却没有动作,这就是实践,你能用理论解释吗?
4、“电”的理论对,实践才不会出错!
5、只有实践,才会对理论有更深刻的理解!

网友B:
  “顽固的支撑着自己的观点,不能虚心接受各方的有利的思路来完善自己的理论”

1、你的发言,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2、我在你的发言里,想找出有用的实践经验来,比如你说的TN-C-S、TN-S在使用上是一样的,并且画出了图,很好;
3、但是,这种表述的效果不好,容易产生错觉,所以我改为:“TN-C-S、TN-S在使用负载接线时,对负载是一样的”,并强调它们的差别在哪儿,分别有什么利害;

网友B:
  “心理上缺陷,嘴不认账。自是老大!”

1、你的发言,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2、我在你的发言里,想找出有用的实践经验来和正确的理论来;
3、但是,你的发言是有错误的,特别是对TN-S多一根零线的解释是错误的,不是为了减少干扰等,就是为了接入“RCD漏电保护器”,没有别的,很多人都不清楚!!!
4、还有重复接地的认识也存在问题,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都需要重复接地,工作零线N不准重复接地是因为接入“RCD漏电保护器”的缘故!

楼主:
是否承认五线制早于漏电保护器,而TN-S这个系统的构架不同于TN-C!对于我国的电力发展着眼于工业的发展。在你的认识当中是由于工业的发展为了工业生产的安全,由TN-C发展到了TN-S,虽然你在这里并没有说出这个理由,但从你前面叙述中看出了你有这个观点!
我在文章开头是叙述了多一线和少一线的叙述,而真正关键在于“ TN-C系统,是考验一个职业电工的安全技术素质!考验对于PEN线的知识如何区分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PEN线的区分用途方法!须要经过培训的合格的素质!真真理解PE保护零线、N工作零线的区分”并不是说少了一根线有对于人身安全有什么好处,“ TN-C-S和TN-S系统考虑的是安全!TN-C考虑的是节省材料”是由安全为出发点的,让初学者由这一点去体会PE线与PEN线重要性!进而理解系统的利弊!
而你只用理论的观点,因为你没有实践中的实际这种体验,所以你抛出了为漏电保护器多一根线的概念!经而引起多一线的争论。
之所以多一线你为TN-S,漏电保护器及重复接地论断出自以工业发展电力需求为出发点的安全需求概念,而电力的发展不仅限于工业发展,国家电力的发展不单靠工业的发展,它必须是全面的衡量各种行业的发展!所以你看到的TN-S系统的多一根线仅仅是为了剩余漏电保护器。而看不到存在用途的广泛性。所以你被框死在范围里了。

网友B:
  “你的认识当中是由于工业的发展为了工业生产的安全,由TN-C发展到了TN-S”

1、TN系统,即早期的TN-C系统,采用的安全技术是“保护接零”;
2、“保护接零”的原理,就是将漏电事故扩大为短路故障,然后短路保护;
3、“RCD漏电保护”的原理是用检测剩余电流的方法,检测漏电流,用漏电流切断电源进行保护;
4、要实现“RCD漏电保护”,出现了“TN-S”供电系统;
5、这是一个电力保护技术的发展历程;

网友B:
“TN-S仅仅是为了剩余漏电保护器。而看不到存在用途的广泛性”

1、TN-S仅仅是为了剩余漏电保护的实现,而采用的一种供电模式;
2、TN-S没有“剩余漏电保护”作用以外的任何用途,更没有你说的广泛性;
3、如果你认为有以外的用途,请举例说明?!

网友B:
   “所以你被框死在范围里了。”

1、如果你能举例说明TN-S,“存在用途的广泛性”,那就是我少见框死了自己;
2、如果你不能举例说明TN-S,“存在用途的广泛性”,那就是你意想框死了自己;

楼主:
没有必要再去多论述!当初的想法不是给先生看的,而其中叙述中已经谈过,不理解坐下来好好地去思考一下,在现在的环境下你缺少思考什么!

网友B:
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讨论很有意义!

网友B:
1、如果不安装“RCD漏电保护”,就不需要TN-S;
2、如果只进行末级“RCD漏电保护”,就只需要采取TN-C-S;
3、既在用户配电箱处重复接地,在重复接地处分出两条零线,一条工作零线N,一条保护零线PE;

楼主:
 是否承认五线制早于漏电保护器,而TN-S这个系统的构架不同于TN-C!在上面已经提醒你了!不要用狭隘思考方式坚持你的概念和观点,用心去思考你的思考中缺少了什么!等着你的醒悟?嘴不认账,自是老大!

网友B:
  “是否承认五线制早于漏电保护器”

1、有了RCD漏电保护方式后,有了TN-S这个系统;
2、我们国家的“RCD漏电保护方式”以及“TN-S这个系统”都是这些年从国外引入的;

网友B:
就是一种供电方式,没有狭隘的问题,只有理解正确与错误的问题!

楼主:
TN-C和TN-S出自于同一个老祖宗TT系统,一个适合工业电力使用,另一个适合于楼宇和民宅。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工业电力也引进了TN-S因为使用弱电仪器和电脑越来越多产生各种不规则波及导致影响弱电仪器和电脑工作的空间杂波降低相互影响,并在人身安全方面较比TN-C来的安全。而IN-C-S对于人身安全及屏蔽都比TN-C来的好它只是一个折中办法。

网友B:
  “TN-C和TN-S出自于同一个老祖宗TT系统”

1、这又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2、IT系统、TT系统、TN系统是三个不同的系统,保护原理、适用范围不同;
3、我们国家低压380v供电系统,只用IT系统、TN系统,TT系统是不安全系统,禁用!

网友B:
  “工业电力也引进了TN-S因为使用弱电仪器和电脑越来越多产生各种不规则波及导致影响弱电仪器和电脑工作的空间杂波降低相互影响,并在人身安全方面较比TN-C来的安全”

1、TN-S对“使用弱电仪器和电脑越来越多产生各种不规则波及导致影响弱电仪器和电脑工作的空间杂波降低相互影响”的说法没有根据!
2、TN-S只是安装RCD漏电保护器接线的需要而采取的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分开的!

网友B:
3、如果不安装RCD漏电保护器,采用TN-C供电方式即可;因为RCD漏电保护器安装时,电源工作零线N要进RCD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PE不能进RCD漏电保护器;

网友B:
4、例如,如果安装RCD漏电保护器,你家进户线应是一火二零;
5、例如,如果不安装RCD漏电保护器,你家进户线应是一火一零;

网友B:
7、如果安装RCD漏电保护器,你家进户线应是一火二零,一根工作零线N进漏电保护器,一根保护零线PE不进漏电保护器;
8、如果不安装RCD漏电保护器,你家进户线应是一火一零,只是少了漏电保护作用,其它什么也不差!

楼主:
刘志斌:你真是一个心理上有缺陷的人,到了现在还在说来说去一个漏电保护器,你到底是对各系统的理解还是不理解或者是不了解,可以和你好好的讨论!死硬的花岗岩脑袋。还是在捣乱!能不能提些新的观点出来。来分析一下各系统的优缺点,真不像是个现代理论家,真像我们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应该去改造一下的人了!如果都不是真应该去找一下心理医生了!

网友B:
  “能不能提些新的观点出来。来分析一下各系统的优缺点”

1、如果这是一笔债,我可以不要了!
2、这是个技术问题,不能由你在这里胡说!
3、把问题间单化,如果你家不装漏电保护器,进户线三根有什么用?进户线两根又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讲的够清楚了,你还是要坚持自己都讲不出道理的错误论点,没有见过你这样愚笨的人!

网友B:
   如果你家不装漏电保护器,进户线三根有什么用?进户线两根又有什么问题?请你讲出道理来,我等着!!!
   你要讲不出道理来,我就要向你那样骂你!

楼主:
L、N线入户二十年前还少见吗!你敢用N线作对地保护?但可自加一条接地线。三线入户我可以不安装漏电保护器,熔断器做短路保护,PE线用作对地保护及屏蔽地保护可以是没有问题的。电脑的机箱不屏蔽而没有屏蔽保护你家还能看电视清楚吗,除非你家没电脑,邻居也没有。你敢用N线作屏蔽保护吗?我不敢!有一个办法接自来水管。可以吗?拔下有线电视线用一根电线连接有线电视电缆和电视还能看清吗?试试!

楼主:
试过之后回来再说!是否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网友B:
   “N线入户二十年前还少见吗!你敢用N线作对地保护?”

1、单相电源线有两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
2、住房单相电源进户线两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
3、自有交流用电史以来,都如此,没有发现用电障碍和存在问题;
4、如果是接地电网,设备金属外壳接零PEN保护(TN-C系统);
5、如果不是接地电网,设备金属外壳保护接地(IT系统);
6、就是不能接RCD漏电保护器,有人不懂接了,但不跳闸不保护!
7、这样供电的家庭全国还有至少50%,谁家什么电器不能用?举例说明!

网友B:
 “但可自加一条接地线。三线入户我可以不安装漏电保护器,熔断器做短路保护,PE线用作对地保护及屏蔽地保护可以是没有问题的。电脑的机箱不屏蔽而没有屏蔽保护你家还能看电视清楚吗,除非你家没电脑,邻居也没有。你敢用N线作屏蔽保护吗?”

1、进户两根线,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PE ;
2、如果是接地电网,设备金属外壳接零PEN保护(TN-C系统);
3、所有要保护、屏蔽的你仅管接PEN;
4、如果不是接地电网,系统保护接地,一切照常用电,你的第三根线是多余的;

网友B:
  “电脑的机箱不屏蔽而没有屏蔽保护你家还能看电视清楚吗,除非你家没电脑,邻居也没有。你敢用N线作屏蔽保护吗?我不敢!”

1、进户线两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PE ;
2、你的第三根线PE要接的,用NPE接都没有问题;
3、进户线两根的家庭,墙上的三眼插座,第三个眼就接的是NPE;

网友B:
   “有一个办法接自来水管。”

1、进户线两根,一根相线L,一根零线NPE ;
2、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保护接零NPE;
3、所有设备的金属外壳不能保护接地,就是说不能接自来水管,看来你确实对几个系统不懂!!!

楼主:
你家的电器不能用,如果你没试过不要回来再说话。如果你家不是有线电视,而是无线电视的,请把连接计算机电源黄绿线断开放在边上,看你的电视还能看清楚吗!

网友B:
楼上的你对几个系统确实不懂,我不怪你,骂我也不怪你了!

楼主:
请记住,入户线两根不能把PEN线当作PEN线不分开只能当作N线。不然你又把“一线一地危险使用的警告”给混淆了。

网友B:
1、我现在给你写字的计算机,就在我的办公室,而我的办公室就是两根线,现在工作正常,连接计算机外壳黄绿线接的就是PEN,电源也接的是PEN;
2、进户的是N,也是PE,公用叫PEN;
3、三线就是分开,一个N,一个PE,一个N通过漏电保护器,一个PE不通过漏电保护器;
4、如果不用漏电保护器,进户就一根PEN线,公用:

网友B:
  “ 请记住,入户线两根不能把PEN线当作PEN线只能当作N线。不然你又把“一线一地危险使用的警告”给混淆了。”

1、你好好看看TN-C系统,保护接零系统,设备外壳接的就是零线PE,就是进户的PEN,工作零线N也是PEN;
2、“一线一地危险使用的警告!”是指有人只进户一根相线,在自己房子从水管拉一根地线作工作零线N用,灯可以亮,但很危险,因为水管如果接地不好,就有电压,会触电;
还有的在自己园内地上按装一个简易接地线,代替工作零线N接入设备,叫这种行为为““一线一地”,是很危险的,警告不要用!因为安装的简易接地线,接地电阻大,接地体、接地周围都有电!
3、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楼主:
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个论题是关于老住宅的两线入户三眼插座如何接法的论题。现在这个论题给取消了在我的回复菜单中没找到。你在这个论题中的回复教唆人家TN-C系统,使用熔断器时L线接熔断器三眼插座内PE插孔与N插孔内短接是可以的。我在这个论题回复中纠正你的错误而且回复了为什么!在回复中我认为你是笔误了,现在看来你是真正的对单相使用PEN线显得不理解。我们知道三眼插座内PE孔与N孔严禁短接的!PEN供电部门入户接线盒除外,到了配电箱如果PEN不分开,两线分配给每个用户。你能当这根PEN线是PEN线吗!只能当作N线。所以在这里不能把PEN线当作PEN线!所以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不要把“一线一地危险使用的警告”给混淆了。

楼主:
我们国家低压380v供电系统,只用IT系统、TN系统,TT系统是不安全系统,禁用!
看来你这是少见了,现在TT系统是禁用了。但是在两网改造前TT系统是不少见的,特别是农村供电网,几乎都是这个系统,而且还没有N线大地作为N线。因为不安全!而现在供电使用中我们提出“同一系统中,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就是那时给提出的。而“同一系统中,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这警告由他的广泛性就延用了。

楼主:
在两网改造前,TT系统我们的民用住宅两线进户就是用的这个系统,我们的接地线没地方接有很多人就把接在了水管上,因此而发生了很多触电事故!单相供电使用中的条例L、N线的使用必须连接同时连接熔断器,也是延用了TT系统供电使用条例!

网友B:
 “在两网改造前TT系统是不少见的,特别是农村供电网,几乎都是这个系统。”

1、你又错了,农村供电网、矿山多用IT系统;
2、即不接地电网I,设备金属外壳接地T;
3、TT系统,380v低压供电系统,我国从未用过;

网友B:
  “因为不安全!而现在供电使用中我们提出“同一系统中,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就是那时给提出的。”

1、我国380v低压供电系统,采用两种方式,即IT系统、TN系统;
2、IT系统即保护接地系统,TN系统即保护接零系统;
3、“同一系统中,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就是说IT系统只能保护接地,不能保护接零;
4、“同一系统中,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就是说TN系统只能保护接零,不能保护接地;
5、“同一系统中,严禁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如果“同一系统中,一部分接地一部分接零”,就会出现保护接地的用户家出现漏电时,临近保护接零的用户家触电死人;
6、你能把你骂人的话自己删掉吧!你太没有资格骂人了。

网友B:
 “三眼插座内PE孔与N孔严禁短接的!PEN供电部门入户接线盒除外”

1、TN-C供电系统,就是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公用的系统;
2、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就是说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公用的;
3、TN-C供电系统,设备金属外壳接的保护零线PE,不能在设备的进线接线桩上接零N,就是说你家的冰箱、洗衣机的电源线里的黄绿线去掉后在压缩机、电机接线桩处零线N接外壳的方法是错误的;
4、TN-C供电系统,设备金属外壳接的保护零线PE,不能在设备的进线接线桩上接零N,就是说你家的冰箱、洗衣机的电源线里的黄绿线在电源插座里接PEN;
5、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零线PEN公用,在墙上的主干线上的插座的上PE孔直接零线PEN,左零孔直接零线PEN;

楼主:
你没见过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你说的哪些你自己都没有见过,或者说你见过的哪些你不懂是什么!

楼主:
看来你是概念的错误。

网友B:
把错误的贴出来,把正确的写出来,我会叫你师傅!

楼主:
刚开始工作时是不懂!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积累,把所有人的技术精华变成自己的!让自己有个升华,这就是工作学习积累的结果!

楼主:
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零线PEN公用,在墙上的主干线上的插座的上PE孔直接零线PEN,左零孔直接零线PEN。
主干线上的插座的上L、N线没有熔断器的你能接主干线,你但子也太大了。PE孔直接零线PEN,

网友B:
  “主干线上的插座的上L、N线没有熔断器的你能接主干线,你但子也太大了。PE孔直接零线PEN,”

1、你见过进户线的配电盘里,没有电度表,没有熔断器,没有…;
2、你说话的时候,要想想,想好了再说!

楼主:
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其中一根是PEN,而这根线必须用接零铜排分开连接成TN-C-S,PEN拆开成PE、N,L、N进熔断器和触电保护器,然后才能接三眼插座!不接触点保护器也可以用吧!是否有异议!我说你概念错误吧!

网友B:
  “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其中一根是PEN,而这根线必须用接零铜排分开连接成TN-C-S”

1、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其中一根是PEN;
2、TN-C-S供电系统,在总配电箱零线PEN重复接地后,接零铜排PEN拆开成PE、N;

网友B:
  “PEN拆开成PE、N,L、N进熔断器和触电保护器,然后才能接三眼插座!不接触点保护器也可以用吧!是否有异议!”

1、TN-C-S供电系统,在总配电箱零线PEN重复接地后,接零铜排PEN拆开成PE、N;
2、进户线是三根,零线有PE、N,接线你前边画的图当然是对的,不用漏电保护也是对的,已经表扬你画的图好!
3、如果不接漏电保护,分开虽然不错,但失去零线分开的意义了!

楼主:
断章取意,又在做文字游戏了!TN-C如何转换成TN-C-S你不懂吗?

网友B:
哪儿说错了?

网友B:
   “TN-C如何转换成TN-C-S你不懂吗?”

1、在总配电箱零线PEN重复接地后,接零铜排PEN拆开成PE、N;
2、把TN-C转换成TN-C-S!

网友B:
一定要将PEN零线先重复接地,后将PEN零线分开成PE、N两根!

楼主:
PEN线的拆开,其重要意义PE、N是分开了,而用不用触电保护器是其次的方面,不拆开就不能接三眼插座PE孔,这个道理做电气工作的人都懂。并不是你所说的为触电保护器拆开了PEN线!好好地去理解PEN线的重要性,修正一下对多一条线和触电保护器的概念和观点,在我们的使用中重视PEN拆开和不拆开的重要意义是否能不能用于PE线的保护功能,N线的通电流功能,隔绝N线对人身安全危害的正确概念和观点!

网友B:
 “PEN线的拆开,其重要意义PE、N是分开了,而用不用触电保护器是其次的方面,不拆开就不能接三眼插座PE孔,”

1、如果不用触电保护器,单相进户两根线,一根零线PEN;
2、三眼插座PE孔就直接接入进户的PEN零线,由插座到冰箱、洗衣机的电源线里PE黄绿和N分开的;
3、不拆开就不能接三眼插座PE孔的说法是错误的,关键是进户的PEN线截面大,从插座到设备的电源线里分开的零线PE、N的导线截面小,截面小的电源线的零线不能公用;

网友G:
单相进户两根线中的接地保护线PEN除了截面要求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要求?

网友B:
  单相进户两根线中的公用零线PEN,除了截面要求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要求?还有什么讲讲!

网友J:
楼主错了哟. 刘志斌正确.
纯属个人观点

三眼插座把N和PE短接在一起,只连到N, 还有一孔连到L. 是为了,当漏电时,有较大的电流,以使干线上熔断器动作.这个开始是可以, TN-C系统就是这么连.要不然何来的保护和工作零线合二为一
至于后来就不行了,是因为TN-S更安全可靠,所以才一直强调插座里N和PE不能短接,而要分开,加上L有三条进去(确实是为了RCD动作,PE不进RCD)

顺便问下,刘志斌:一定要将PEN零线先重复接地,后将PEN零线分开成PE、N两根!

为什么要一定重要接地后才能分成二根,不重复接地直接分出来?(对于RCD好像没区别

网友G:
正因为PEN线相当重要,一旦中断,将直接造成触电事故,因此,除了规定了PEN线的最小截面,并要求在每一接点处,加装重复接地。
而如果是3线(L、N、PE)线进入用户,就不一定必须进行重复接地。因为,即使万一断了任意一根线(L、N、PE)的危害性远远低于只有2线(L、PEN)的情况。

网友B:
“一定要将PEN零线先重复接地,后将PEN零线分开成PE、N两根!”

1、在总配电箱,一定要将PEN零线先重复接地,后将PEN零线分开成PE、N两根;
2、它的好处就是重复接地的好处,即防止零线断线的危险性,保证漏电保护时,接零设备金属外壳电压受到限制,增大故障电流保护迅速动作,等;
3、工程规程有具体规定;

网友G:
正因为以上原因,如现场进行重复接地有一定的难度时,以及有重要的防爆要求的场合中,TN-S的使用仍然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B:
  “而如果是3线(L、N、PE)线进入用户,就不一定必须进行重复接地。因为,即使万一断了任意一根线(L、N、PE)的危害性远远低于只有2线(L、PEN)的情况。”

1、你没有仔细分析断线的危险性;
2、3线(L、N、PE)线进入用户,N断开零点飘逸烧电器的危险性没有任何减轻!
3、3线(L、N、PE)线进入用户,PE线断开,设备失去漏电保护和接零保护,没有零点飘逸烧电器的危险;
4、N断开的危险性没有任何减轻,所以不一定必须进行重复接地的说法错误;
5、但是,由于N线进漏电开关,而不能重复接地,这就是我说的TN-C-S系统优于TN-S系统的原因;

网友B:
TN-S系统的重复接地都在PE线上,N线不能重复接地,N线断线的危险就得不到重复接地保护,N线断线时漏电开关并不保护!

网友B:
所以TN-C-S系统好在,PEN公用段有重复接地,只是进户分开后的N线没有重复接地而已!

网友G:
谁说在3线(L、N、PE)系统中,断线属于正常?我说的是“危害性远远低于只有2线”(L、PEN)。

“3线(L、N、PE)线进入用户,N断开零点飘逸烧电器的危险性没有任何减轻!”
强调一下:在5线系统中,如果断零会烧电器,而这里是3线(L、N、PE),并非是5线。

网友B:
1、但是TN-C-S系统没有总漏电保护、中间级漏电保护,只有末级漏电保护;
2、由于总漏电保护、中间级漏电保护的误动作会造成大面积停电,所以我说漏电保护宜末级保护;
3、这样TN-C-S系统没有总漏电保护、中间级漏电保护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又能在PEN公用段有重复接地,安全性高于TN-S系统!

网友G:
在3线(L、N、PE)系统中,N线、PE线的要求远不及2线(L、PEN)系统高,3线中的N、PE的截面只要等于L就行了。而2线中的PEN,要求截面必须大于10mm2(铜芯),如果有断点,必须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B:
 “在5线系统中,如果断零会烧电器,而这里是3线(L、N、PE),并非是5线。”

1、进你家的N断了停电不会烧电器;
2、进一幢楼的N断了呢,电杆上的N断了呢,…
3、不管4线、5线断零会烧电器,都不是发生在2线、3线里!

网友G:
回刘先生,我家里就是3线(L、N、PE),不瞒你刘先生,N线经常断,可从来未烧过任何电器,因为L线、N线都安装了熔断器。
正因为每次都要换熔芯,所以,我正准备考虑将其换成空开。

刘先生:再次强调,你不要把3线的零与5线的零搞到一起!这2个零的要求不同!

网友B:
  “3线中的N、PE的截面只要等于L就行了。而2线中的PEN,要求截面必须大于10mm2(铜芯),如果有断点,必须进行重复接地。”

1、不管4线、5线,N线断开的危险一样;
2、4线、5线的区别仅是5线有漏电保护;
3、由于5线的N因漏电保护器的接入不能重复接地,而系统N线断开的危险大;

网友B:
只要说零线断线的危险,都指的是4线、5线段,就说零线断点不在你家里,而是在你和邻居公用的N段!

网友B:
你今天太愚笨,讨论显得累!

网友G:
又来了!我说过:不要把3线中的0与5线中的0搞到一起。
你(我)和邻居公用的N段,只要是只有一根相线(L)入户(假定是一幢大楼),就不会烧电器,否则,就不是3线了,是5线!

网友G:
刘先生:今天怎么哪,什么“今天太愚笨”,有失风度。

网友B:
“只要是只有一根相线(L)入户(假定是一幢大楼),就不会烧电器,否则,就不是3线了,是5线!”

1、你终于说了句十分正确的话;;
2、再辩论下去你可能说出更多的不需要讨论的话来;
3、讨论是为了纠正错误的认识,是为了学习自己还不懂的知识,如果是别的,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重申:《低压用户电气装置规程》,概念性的混乱也必须重申。
插座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相双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或上孔与相线连接(即L线连接),左孔或下孔与中性线连接(即N线连接);单相三孔插座,面对插座的右孔与相线连接,左孔与中性线连接;
2、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的保护地(PE)线应接在上孔,插座的接地端子(PE)严禁与中性线端子(N)直接连接;
3、同一场所的三相插座,其接线的相序应一致;
4、插头应有接线压板使引线固定,防止接线松动。三脚或四脚插头的接线应与插座相、中线位置匹配;
5、插座与开关间应分支并头连接,不得串联。

这个规定所具有的广泛性,包括了我们现有使用系统的统一性,不论是IT、TT、TN系统,给于我们使用的安全保证!并具有一定的法律行为的效率,一旦事故的发生也给定了事故的责任明晰的区分,减少推委。

不拆开就不能接三眼插座PE孔的说法是错误的,关键是进户的PEN线截面大,从插座到设备的电源线里分开的零线PE、N的导线截面小,截面小的电源线的零线不能公用;
这段话就谬误了《规定》中的第2、条规定。

如果不分开PEN线直接连接方法,一旦出现触电事故逃脱不了事故的责任!必然会得到法律行为责任的法律制裁!

网友B:
  “这段话就谬误了《规定》中的第2、条规定。”

1、TN-C系统,单相进户线是两根,零线是PEN ;
2、如果你认为进户的零线只是N,不是PE,那你的说法是对的;
3、如果你认为进户的零线只是N,不是PE,就是说你的房子里没有保护线;
4、如果你认为进户的零线只是N,不是PE,就是说你的房子里没有保护线,所有的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的上孔不接为空;
5、如果你认为进户的零线只是N,不是PE,就是说你的房子里没有保护线,所有的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的上孔不接为空,你家的设备没有保护,你不是犯了更大的错误!!!

楼主:
TN-C供电系统,住房单相用户供电进户线是两根,零线PEN公用,在墙上的主干线上的插座的上PE孔直接零线PEN,左零孔直接零线PEN。
左零孔直接零线PEN。
这条线决不能叫PEN,必须是N线它不是条公用线。作用在于通电流。它是条在正常工作时不绝缘对人身安全有危害的一条线!

网友B:
    “这段话就谬误了《规定》中的第2、条规定。”

1、TN-C系统,单相进户线是两根,零线是PEN ;
2、我认为,进户的零线既是N,又是PE,公用(符合TN-C的基本概念);
3、这样规定的单相三孔、三相四孔及三相五孔的上孔必须接保护线PE,就可以接零线PEN ;
4、从插座到设备的电源线里分开的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的导线截面小,截面小的电源线的零线不能公用,是分开的;
5、这就是TN-C系统室内接线的基本方法,符合法规的接法;

楼主:
如果插座PE、N短接,还不如PE孔的不接,更增加了触电的危险。

网友B:
  “左零孔直接零线PEN。这条线决不能叫PEN,”

1、上空接保护线PE(N);
2、左孔接工作零线N(PE);
3、没有违反任何规定,这就是TN-C系统;

网友B:
  “如果插座PE、N短接,还不如PE孔的不接,更增加了触电的危险。”

1、这是你对电路的一种误解;
2、TN-C-S的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是从PEN公用段分开的,也就是你说的工作零线N、保护零线PE本来是短接的;

楼主:
这就是TN-C系统,决不容许插座PE、N短接,必须要把PEN拆开。

网友B:
  “如果插座PE、N短接,还不如PE孔的不接,更增加了触电的危险。”

1、从插座到设备的电源线里分开的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的导线截面小,截面小的电源线的零线不能公用,是分开的;
2、这个很重要,绝不能在设备的接线桩上,将设备外科与工作零线N直接短接;

网友B:
   “ 这就是TN-C系统,决不容许插座PE、N短接,必须要把PEN拆开。”

1、TN-C系统进户线是两根,必须要把PEN拆开,在那里拆开?
2、你说,在那里拆开对???

网友B:
1、TN-C-S系统,在零线PEN段,保护电流PE和工作电流N是一条电路;
2、TN-C-S系统,在保护零线PE、工作零线N段,保护电流PE和工作电流N是各走一条电路;

网友B:
1、TN-C系统进户线是两根,一根PEN零线;
2、设备的保护电流PE、工作电流N在电源线里各走一条路;
3、过了插座,设备的保护电流PE、工作电流N就和二为一,走PEN零线;

楼主:
已经在上面说清楚了!看着办吧。看不清就不看!不懂得转换吗?

网友B:
还不明白?!

楼主(2008-02-07):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和工作中,如果有遇到单相使用,进入用户的线色为红色或别的什么颜色和黄绿色,这是一种不规范的配线,必须要搞清楚这条黄绿线来龙去脉。在很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一种假象,既不能当PEN线也不能当成PE线或N线使用!我们知道在《安规》中黄绿线的使用只能用作保护线!必须从新放线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了大家不可迟疑!其标准配线是红线(相线)、淡蓝线(工作零线N)、黄绿线(保护线PE)和没有保护线的红(相线)、黑(工作零线N)绞线或平行线。或老标准红线(相线)、除黑色外的颜色线(工作零线)、黑线(保护线PE)和没有保护线的红线、黑线(只能当作工作零线使用)。适合于各种系统的使用。
  如果确定黄绿线为TN-C系统的PEN线,此线必须不小于10平方毫米(老标准不小于6平方毫米)。低于标准必须重放线,或者只能通过转换成淡蓝线作为工作零线使用不得小于相线。
  如何转换,刘志斌你看好了!
  在配电箱内:
  配电箱内的明显处用接零铜排,将PEN分为淡蓝色线N、黄绿色线PE输出,一个螺钉端口接一条线。在规定时间内检查是否完好。
  在配电箱外:(室外除外必须采用防御装置)
  在牢固的墙面明显处用瓷底接零铜排,接法同上。在规定时间内检查是否完好。
 还不明白?!
刘志斌你能不能拿点实质性的东西出来看看!就是1234笼统说明一个问题,谦虚一点,不要老大自居!在这个论题中不讨论触电保护器,而它在系统中接线关系中也只是个零部件(但在某些环节中不能缺少它小视它。但他是个部件不代表影响整个系统的使用环节!),并不是说少了触电保护器线路就不能工作了。少了它多一条线就没有意义了!你所理解的概念和观点在这里讨论极其不合论点,而且错误和顽固!我们共勉!

网友B:
  “并不是说少了触电保护器线路就不能工作了。少了它多一条线就没有意义了!你所理解的概念和观点在这里讨论极其不合论点,而且错误和顽固!我们共勉!”

1、TN - S系统就是为了方便接入“RCD漏电保护器”;
2、如果不接“RCD漏电保护器”,就采用TN - C系统足亦;
3、对你来说这些东西才真正有用,我说心里话,我想帮你把这些东东搞清楚,对我什么都没有用,我不干这个,我是搞技能鉴定和培训的!

网友B:
  “你所理解的概念和观点在这里讨论极其不合论点,而且错误和顽固!我们共勉!”

1、我会出错,只要你指出,说对了,我会称你师傅!!!
2、你有错,我会想法说服你,一次、两次我想你会明白的!

楼主:
我们国家低压380v供电系统,只用IT系统、TN系统,TT系统是不安全系统,禁用!
、TT系统,380v低压供电系统,我国从未用过;
刘志斌先生:
你是搞技能鉴定和培训的,怪不得你将单相用户的老住宅只给两根线L、N线供电的TT系统,把供电局的输电线路TT系统重复接地同供电线路的TN-C系统重复接地给混淆在一起了,认为只要是有重复接地就是TN-C系统!实际上单相用户如果供电部门只给你的用户两根线(红线和蓝线)蓝线N工作零线就是TT系统,而且它同IT接线方法是相同的。不给你黄绿PE保护零线就只能接地保护线,供电部门这样的做法就是告诉你需要使用保护线PE的必须保护接地!
  实际上在我的论题上制造了有一个很大的错误,非常需要等待有人给我指证!没给指出来!这就失误!而直接穿插进来了漏电保护器的概念和观点,而在实际使用中漏电保护器在TT和TN系统使用效果上是没有区别的。在与上述的论断里,在这里我看出你是个不错的老师,能坚持用你的理论来坚持你所持的观点!但缺乏在实际工作中的对理论的灵活应用,而《安规》中有些条文就必须去执行而错误的叫人去使用,虽然有些条文用在在某个地方它是多余的但还是要必须去执行的。实际上在你的教科书上不会有区分TT系统和TN-C系统的重复接地概念,而实际上它们是相同的,过去的中性点接地系统在于供电局给我们的使用方法上只给于了以一条“在同一配电系统中,不得将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零而将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来区分的使用方法,实际上就是区分TT与TN-C的使用方法。但是现在给于了明确的区分。TN-C必须在使用时要将PEN线明确的分成PE保护零线和N工作零线来转变成TN-C-S使用,不得混用。过去没用漏电保护时,提供的是短路保护,执行保护接零的不得保护接地,保护接地的不得保护接零,完全是为短路保护所规定的条例,现在在TN-C还是适用的没有区别。防止混用造成触电的危险。虽然在短路保护方面接地保护没有接零保护来的效果好但它还可以配合漏电保护器来防止触电,还有它广泛的市场。至此在单相用户方面保留了两线供给用户不得采取保护接零而必须保护接地保护!请您好好的思考一下我说得对不对!再去分析一下TT与TN的三个系统接地、重复接地与连线方面不同点和相同点是如何变化的。再来区分使用区域的使用适用性!而对于TN的三个系统对普通用户在广义使用上没有区别的!而对于特殊的用户有着本质上区分的适用性!

网友B:
楼上,你还是没有搞清这几个系统的区别和使用。在实际中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是你不肯接受正确观点的主要原因。我已经说的很多了,不想再说了。你在你的单位是老师傅,在这些问题上持错误观点对你很不利!

楼主:
现在我将制造的错误纠正过来: 错误:1、TN-C系统:三相四线制PEN线规定距离内接地,在入户端就近接地,四线到达用电设备。节省了一根线!为了安全连接设备时要动些脑筋。对设备直接使用者有些迷茫!导线分为黄、绿、红、黄绿线。节省一根淡蓝线! 正确:导线分为黄、绿、红、黄绿线两端作淡蓝标色或淡蓝线两段作黄绿标色!

网友K(2008-03-17):
请教楼上:
 若PEN线到电箱后再做重复接地,但未分PE、N线,而设备外壳接线与单相电源零线均引自该线,这样做妥吗?有何危害?

网友B:
  “PEN线到电箱后再做重复接地,但未分PE、N线,而设备外壳接线与单相电源零线均引自该线,这样做妥吗?”

1、老的供电TN系统,进户零线还是PEN,不分开;
2、但是进户后在插座里要分开,插头到用电设备的零线是两根,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
3、这样接没有危险,只是漏电保护没有用;

网友L:
看了你们的贴子很受启发,原来一跟接地线还有那么多种接法.我在实际中电机都很少接地.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云锋在 2008-3-17 21:20: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楼上:
 若PEN线到电箱后再做重复接地,但未分PE、N线,而设备外壳接线与单相电源零线均引自该线,…
--------------------------------------------------------------------------------------------
要将用于保护的PEN线,用于单相的工作零线明确的分开。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用接零铜排在明显处把它分开,当然最好在电气箱内就把它分开用于保护的用黄绿线,用于单相工作零线的用淡蓝线或蓝线提示不要搞错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保护线是没有电流的,工作零线是有电流的。如果不在同一地点,用于保护的用黄绿线牢固地要与PEN总线连接,同样的单相工作零线用淡蓝线或蓝线与PEN总线连接。铁管穿线的铁管不能用于工作零线,要将工作零线用线穿管。总之用于保护的和工作零线都不能与PEN总线断开。断开的话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B:
      “铁管穿线的铁管不能用于工作零线,”

1、单相线路,用铁管时,相线、零线(N、PE)均要同时穿管,不得分别穿管!

2、三相三线对称负载,三根相线用铁管时,也要同时穿过同一根铁管,不得分开;

3、三相四线制负载,用铁管(金属管)时,也要同时穿过同一根铁管,不得分开;

楼主(2008-08-06):
单相线路,用铁管时,相线、零线(N、PE)均要同时穿管,不得分别穿管!
这又是多余的,PE线完全可以用铁管替代前提铁管必须与干线上的PE线牢固的连接!为什么不能节省一点!

网友M(2009-04-14):
  真长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N(2010-01-12):
只能说刘志斌神经病,不晓得他是那门字学校出来的,黑的都被搞成白的了!PE都成零线,没语言!!

网友N:
引用 网友B:
  “PEN线到电箱后再做重复接地,但未分PE、N线,而设备外壳接线与单相电源零线均引自该线,这样做妥吗?”

1、老的供电TN系统,进户零线还是PEN,不分开;
2、但是进户后在插座里要分开,插头到用电设备的零线是两根,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
3、这样接没有危险,只是漏电保护没有用;

滚你蛋,还没危害,你娃娃摸到电气被打死还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危害,一旦零线断了,搞成电气的金属外壳都有电,还没危险,还说自己老师傅,我看你直接什么都不会,吹牛皮的家伙!

网友N:
还在漏电保护,你去阎王那里去说你的漏电没功能吧,哈哈!老顽固!

网友O:
漏电保护?通信用TN-S系统        开关是绝不允许带有漏电保护滴

网友P(2010-07-13):
看的我头都大了。。

网友Q(2010-11-15):
好热闹啊,不过确实需要大家的探讨,这样才能更明了。

网友R(2010-12-16):
很热闹,支持。但更应向西门.masterdrivers论坛学习,他们只有技术讨论,没有广告和攻击。

我没做过配电实际经验,看了各个系统结构,有点体会:每个系统都有优缺点,不能一棒打死。1,TN-C成本低,零线可重复接地,但零线断非常危险,设备有带电可能。如接漏电保护器如有碰壳是不会动作的,但人接触到设备,电流流向大地应该是会保护的,总比没接好。2,TN-C-S安全性提高,关键每个接地点应做好。TN-S增加成本,但安全性高,减少末级施工困难。这两种系统主支路最好不要装漏电保护器,零线才可以重复接地。3,TT如碰壳设备电压高,短路电流小,但可装漏电保护器加以保护。它有抗干扰性强优点。4,IT碰壳不会产生火花,应可用在某些场合。有装漏电保护器是很安全的。抗干扰性强。不管什么系统,零线地线断都有危险可能。

楼主:
176楼精辟说到点子上了。

各种配电系统都有它的好处及不如意处,使用的设备配备根据配电配备系统要很好的适应性连接,达到使用相应最好状态。根据设备的适应适当地进行转换,如果条件容许使用就能达到需要配备的要求最佳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的设备配备根据配电配备系统要很好的适应性连接,达到使用相应最好状态。……

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据设备的适应适当地进行转换,如果条件容许使用就能达到需要配备的要求最佳状态。

1、错误!

2、设备采用什么运行方式,没有选择的权利,必须适应系统运行的方式;

3、如果是独立系统,选择何种运行方式也不是任意的,不同的独立系统有适应其特点的运行方式;

4、强调“适应适当地进行转换”,肯定会出乱子!

网友S:
电器柜出厂时装配接零母排和接地母排,在二排之间预先做好一根连接线,截面要够大,就可适应所有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S:
电器柜出厂时装配接零母排和接地母排,在二排之间预先做好一根连接线,截面要够大,就可适应所有系统。

现在的电器柜出厂时都装配接零N母排和接地母排PE;

网友B:
引用 网友R:

……每个系统都有优缺点,不能一棒打死。……

1、在0.4KV低压配电系统,不允许采用TT系统,不安全;

2、TN系统,要用漏电保护器,必须采用TN-S五线制;

3、TN系统,不用漏电保护器,采用TN-C四线制供电;

4、在小容量、小范围供电系统,采用IT系统安全,该系统采用漏电保护,可以发挥其灵敏性高的优势;

5、这里只有条件允许,没有灵活性,没有自主性,不存在一棍子打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R:

……1,TN-C成本低,零线可重复接地,但零线断非常危险,设备有带电可能。如接漏电保护器如有碰壳是不会动作的,但人接触到设备,电流流向大地应该是会保护的,总比没接好。……

1、不管那个系统,都存在零线断线的危险性;

2、接零是为了实现漏电短路保护;

3、重复接地,可以减轻零线断线的危险;

4、该系统漏电保护受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R:

……2,TN-C-S安全性提高,关键每个接地点应做好。TN-S增加成本,但安全性高,减少末级施工困难。这两种系统主支路最好不要装漏电保护器,零线才可以重复接地。……

1、TN-C,只能实现漏电短路保护,不能实现漏电保护;

2、TN-S,能实现漏电短路保护,又能实现漏电保护,只能PE线重复接地,N线不能重复接地

3、TN-C-S,PEN零线可以重复接地。能实现漏电短路保护,又能实现漏电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R:

……3,TT如碰壳设备电压高,短路电流小,但可装漏电保护器加以保护。它有抗干扰性强优点。……

1、0.4KV低压配电系统,因碰壳设备电压,没有接地保护作用,所以禁用;

2、“抗干扰性强”的说法没有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R:

……4,IT碰壳不会产生火花,应可用在某些场合。有装漏电保护器是很安全的。抗干扰性强。不管什么系统,零线地线断都有危险可能。

1、IT系统有优势,可实现接地保护

2、可实现漏电保护

3、适用小供电系统,不适用大城市、大范围用电系统;

4、供电系统的运行方式,主要是安全保护方式的差别,没有什么“干扰”的问题;

网友T(2011-08-08):
首先感谢两位的辩论,让我们从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中学习了很多。

TN系统,以上所讨论的范围在0.4KV低压配电系统。

TN-C系统入户,三相电流不平衡的情况下,PEN线上出现电流,在线阻的作用下,PEN线上是否会产生一定的电压?如果三孔插座的PE线接入的话,是否会使设备反而带上一定的电压呢?

TN-C系统入户变为TN-C-S系统,作法上面的大大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如果上面的情况有可能发生,那么重复接地的作用其一防止N线断裂,那么是否也是在重复的把N线的电位拉为大地的电位即0电位呢?

网友T:
李老师关于概念的问题没有错,但是实际情况中可能欣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我厂采用TN-C系统,质检部精密仪器出线烧毁情况,分析原因,1、电压偏高,为400V,精密仪器可能会受不了,但是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是大量的变频器的使用中造成的谐波。同样的原因也出现在过低压电容器的爆裂问题。

现施工场地,电源为TN-C系统,大部分电脑的外壳、笔记本外壳都有人反映有电,也说明TN-C系统对220V设备较多的场所确实不适用。

楼主(2011-10-25):
这就是为什么进户PEN零线最小线径现在要求10平方毫米及以上。 除了机械强度外,以前的家庭用户现在都增加了大容量用电器用电量大大的增加了,各种产生谐波的设备大量使用流过PEN零线电流大量增加,由于线阻关系就有可能零线与大地产生电压差,有麻电的现象产生。可靠的户外重复接地,加粗PEN零线就能有效的降低电压差,消除麻电现象。 而为什么家庭用户要在进户电箱处将进户的TN-C系统转换为TN-C-S系统而不在室内。好处在于: 1、安全!进入到家中PE保护线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流过,保护线末端没有电压差。所有的用电电流经工作零线N到达PEN零线转换处。因为PEN线线径粗,与大地几乎没有电压差,PE保护线与大地也就没有电压差。 2、有效的节省支路开支,可根据用电量适当减小导线线径!特别是加装剩余电流保护器(漏电保护器)用电器PE保护线的线径。

网友F:
这个帖子讨论了三年多了,又浮上来了。不过也好,温故一下三年前各位网友的精彩论剑还是很惬意的,呵呵!

网友U(2012-05-14):
不多说,欣欣向荣是对 的

网友V(2015-06-09):
引用 楼主:
TN-C和TN-S出自于同一个老祖宗TT系统,一个适合...

一个步进电机,没接地线时,收接触外壳有麻麻的感觉,氖泡测电笔接触外壳会亮,这个步进电机的地线到底接N还是PE,  或者单独弄个角铁打入地下作为地?

网友S:
让向荣给你耐心的解释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回复内容:对: 欣欣向荣  TN-C和TN-S出自于同...

当然四线制PEN线,五线制PE线。在现有的供电系统,TT系统非常的少见了。不管输入的四线制还是五线制电机外壳必须连接接由输入黄绿线电排上也就是保护接零排上。不容许打地桩单独接地。根据你的所述请检查电机线圈绝缘,用兆欧表测量是否有碰壳短路现象。如所述电机可能有故障,就是不接保护零线也应该不会有麻电现象的。在本论述篇幅中有好几个画的简图应该能看得懂!另外检查下机床供电变压器不能是自偶式变压器应用隔离式变压器就不会有麻电了!

网友X:
从08年看到现在!真是时间飞逝!!不过想问一下!具体到一家工厂供电!在配电室设接地!分配到车间总配电箱需要重复接地吗?下一级的动力配电箱也需重复接地吗?再就不论任何系统末级都可以使用RCD吧?只有三相电源没有N线能使用RCD 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X:
从08年看到现在!真是时间飞逝!!不过想问一下!具体到...

首先,你所说的是不规范的供电系统。低压供电系统除特殊场所,都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的。配电室没接地肯定是不行的,要求有4Ω以下的接地网与中性点连接;TN系统重复接地没问题,过去要求必须重复接地,现在对重复接地没有要求了。TN-C系统重复接地,是PEN线与接地体连接,并要连接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部可导电部分;TN-S系统重复接地连接接地体的是PE线,N线对地绝缘。

使用RCD必须是TT系统或TN-S系统。

网友X: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 网友X  从08年看到现在...

想请教一下:同一系统中不许出现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这句话中的“同系统”以什么定义的!再就是在TN-C 或TN-C-S 、TN-S系统中可以局部采用TT的系统吗?再就是RCD在TN-C-S、或TN-S系统中使用和TT系统中使用保护效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W:
所谓“同系统”就是同一台变压器输出或移动式临时发电机输出到各个用电器的范围里面回路中。也就是TN系统不能局部TT系统,如果这样就犯规了,就是“一部分接零一部分接地”也就是TT这部分接地线与接零线只与大地相通的,接地线与接零线不是直接相通只与大地相通。

TN与TT使用RCD效果相似,TN的反应灵敏度要比TT灵敏,因为接零阻值要比接地阻值小的多。

网友S: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对: 网友S  回复内容:对: dyzhb1...

同系统就可以理解为一台变压器供电的线路。

电工安全操作规程规定的:不许同一供电线路一部分采用保护接零,一部分采用保护接地。这都是老话了,老到什么程度呢?比我老。目前,有专家质疑这个观点,但是没有相关的文件改变这个规定。

漏保应用没啥差别。

网友X:
对: 李纯绪 回复内容:对: dyzhb1977  回复内容:对: ... 内容的回复!谢谢啊!本来还觉得有点电工知识!越学越啥也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