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概貌

楼主(2008-01-08):
PROFIBUS概貌
1、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广泛适用于制造业自动化.流程工业自动化和楼宇.交通电力等其他领域自动化。
2、PROFIBUS由三个兼容部分组成,即PROFIBUS-DP( Decentralized Periphery).PROFIBUS-PA(Process Automation ).PROFIBUS-FMS (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
3、PROFIBUS – DP: 是一种高速低成本通信,用于设备级控制系统与分散式I/O的通信。使用PROFIBUS-DP可取代办24VDC或4-20mA信号传输。
4、PORFIBUS-PA:专为过程自动化设计,可使传感器和执行机构联在一根总线上,并有本征安全规范。
5、PROFIBUS-FMS:用于车间级监控网络,是一个令牌结构.实时多主网络。
6、PROFIBUS是一种用于工厂自动化车间级监控和现场设备层数据通信与控制的现场总线技术。可实现现场设备层到车间级监控的分散式数字控制和现场通信网络,从而为实现工厂综合自动化和现场设备智能化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7、与其它现场总线系统相比,PROFIBUS的最大优点在于具有稳定的国际标准EN50170作保证,并经实际应用验证具有普遍性。目前已应用的领域包括加工制造.过程控制和自动化等。PROFIBUS开放性和不依赖于厂商的通信的设想,已在10多万成功应用中得以实现。市场调查确认,在德国和欧洲市场中PROFIBUS占开放性工业现场总线系统的市场超过40%。PROFIBUS有国际著名自动化技术装备的生产厂商支持,它们都具有各自的技术优势并能提供广泛的优质新产品和技术服务。

PROFIBUS 协议结构:PROFIBUS协议结构是根据ISO7498国际标准,以开放式系统互联网络(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SIO)作为参考模型的。该模型共有七层。
1、PROFIBUS-DP:定义了第一.二层和用户接口。第三到七层未加描述。用户接口规定了用户及系统以及不同设备可调用的应用功能,并详细说明了各种不同PROFIBUS-DP设备的设备行为。
2、PROFIBUS-FMS:定义了第一.二.七层,应用层包括现场总线信息规范(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 - FMS)和低层接口(Lower Layer Interface - LLⅠ)。FMS包括了应用协议并向用户提供了可广泛选用的强有力的通信服务。LLⅠ协调不同的通信关系并提供不依赖设备的第二层访问接口。
3、PROFIBUS-PA:PA的数据传输采用扩展的PROFIBUS-DP协议。另外,PA还描述了现场设备行为的PA行规。根据IEC1158-2标准,PA的传输技术可确保其本征安全性,而且可通过总线给现场设备供电。使用连接器可在DP上扩展PA网络。
注:第一层为物理层,第二层为数据链路层,第三-六层末使用,第七层为应用层。

PROFIBUS传输技术:PROFIBUS提供了三种数据传输类型:
(1) 用于DP和FMS的RS485传输。
(2) 用于PA的IEC1158-2传输。
(3) 光纤
1. 用于DP/FMS的RS485传输技术
由于DP与FMS系统使用了同样的传输技术和统一的总线访问协议,因而,这两套系统可在同一根电缆上同时操作。
RS-485传输是PROFIBUS最常用的的一种传输技术。这种技术通常称之为H2。采用的电缆是屏蔽双绞铜线。
RS-485传输技术基本特征:
(1) 网络拓扑:线性总线,两端有有源的总线终端电阻。
(2) 传输速率:9.6K bit /s12M bit/s
(3) 介质:屏蔽双绞电缆,也可取消屏蔽,取决于环境条件(EMC)。
(4) 站点数:每分段32个站(不带中继),可多到127个站(带中继)。
(5) 插头连接:最好使用9针D型插头。
2. RS-485传输设备安装要点
(1) 全部设备均与决线连接。
(2) 每个分段上最多可接32个站(主站或站)。
(3) 每段的头和尾各有一个总线终端电阻,确保操作运行不发生误差。两个总线终端电阻必须永远有电源。
(4) 当分段站超过32个时,必须使用中继器用以连接各总线段。串联的中继器一般不超过3个。
(注:中继器没有站地址,但被计算机在每段的最多站数中)
(5) 电缆最大长度取决于传输速率。如使用A型电缆,则传输速率与长度如下:
波特率:(K bit/s)9.6 19.2 93.75 187.5 500 1500 1200
距离/段(M) 1200 1200 1200 1000 400 200 100
(6) A型电缆参数:
阻抗:135-165Ω 电容:<30 pf / m 回路电阻:110Ω
线规:0.64mm 导线面积:>0.34mm
(7) RS-485的传输技术的PROFIBUS网络最好使用9针D型插头。
(8) 当连接各站时,应确保数据线不要拧绞,系统在高电磁发射环境(如汽车制造业)下运行应使用带屏蔽的电缆,屏蔽可提高电磁兼容性(EMC)。
(9) 如用屏蔽编织线和屏蔽箔,应在两端与保护接地连接,并通过尽可能的大面积屏蔽接线来复盖,以保持良好的传导性。另外建议数据线必须与高压线隔离。
(10) 超过500K 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时应避免使用短截线段,应使用市场上现有的插头可使数据输入和输出电缆直接与插头连接,而且总线插头连接可在任何时候接通或断开而并不中断其它站的数据通信。
3、用于PA的IEC1158-2传输技术
(1) 数据IEC1158-2的传输技术用于PROFIBUS-PA,能满足化工和石油化工业的要求。它可保持其本征安全性,并通过总线对现场设备供电。
(2) IEC1158-2是一种位同步协议,可进行无电流的连续传输,通常称为H1。
(3) IEC1158-2技术用于PROFIBUS-PA,其传输以下列原理为依据:
①. 每段只有一个电源作为供电装置。
②. 当站收发信息时,不向总线供电。
③. 每站现场设备所消耗的为常量稳态基本电流。
④. 现场设备其作用如同无源的电流吸收装置。
⑤. 主总线两端起无源终端线作用。
⑥. 允许使用线性.树型和星型网络。
⑦. 为提高可靠性,设计时可采用冗余的总线段。
⑧. 为了调制的目的,假设每个部线站至少需用10mA基本电流才能使设备启动。通信信号的发生是通过发送设备的调制,从±9mA到基本电流之间。
(4) IEC1158-2传输技术特性:
①. 数据传输:数字式.位同步.曼彻斯特编码。
②. 传输速率:31.25K bit /s,电压式。
③. 数据可靠性:前同步信号,采用起始和终止限定符避免误差。
④. 电缆:双绞线,屏蔽式或非屏蔽式。
⑤. 远程电源供电:可选附件,通过数据线。
⑥. 防爆型:能进行本征及非本征安全操作。
⑦. 拓扑:线型或树型,或两者相结合。
⑧. 站数:每段最多32个,总数最多为126个。
⑨. 中继器:最多可扩展至4台。
4、IEC1158传输设备安装要点
(1)分段藕合器将IEC1158-2传输技术总线段与RS-485传输技术总线段连接。藕合器使RS-485信号与IEC1158-2信号相适配。它们为现场设备的远程电源供电,供电装置可限制IEC1158-2总线的电流和电压。
(2)PROFIBUS-PA的网络拓扑有树型和线型结构,或是两种拓扑的混合。
(3)现场配电箱仍继续用来连接现场设备并放置总线终端电阻器。采用树型结构时连在现场线分段的全部现场设备都并联地接在现场配电箱上。
 (4)建议使用下列参考电缆,也可使用更粗截面导体的其它电缆。
①. 电缆设计:双绞线屏蔽电缆
②. 导线面积(额定值):0.8mm2(AWG18)
③. 回路电阻(直流):44Ω/Km
④. 阻抗(31.25千赫时):100Ω±20%
⑤. 39千赫时衰减:3dB/Km
⑥. 电容不平衡度:2nF/Km
(5)主总线电缆的两端各有一个无源终端器,内

网友A:
挺祥细的,收到

网友B(2008-03-04):
DP电缆在使用中主要有哪些技术指标,前期公司部分设备状态无法上传DCS,检查发现有一段线缆与其它型号不同,但也是DP线,倾角是何原因?DP头连接不好同样出现通讯现象,是不是对线路阻抗有要求?

网友C:
 TO楼主: 我公司现场总线仪表用的是ABB的PA总线的温变和压变,压变带现场指示和按键,可以调整,温变是模块不带现场指示,无法调整。DCS用的是昆腾系列产品,监控软件是Unity pro,DCS集成商用Pro Link ET200M/Link,DP/PA Coupler组成通讯网络,通讯软件对我方保密,要求我方定几台Pro Link,集成商把程序装入作为备件,上位机只能读Pro Link送上来的测量值,无法对现场仪表修改。温变定的备件很多,现有条件下这些备件都无法使用。只有订购ABB的PA仪表组态软件(需5W),否则温变无法使用。请教昆腾系列如何配置(包括硬件和软件)能和ABB的PA仪表相连,并能进行读写操作,并实现我们能自己编程,大致费用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