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安川G7.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08):
大虾们.我的变频器是安川G7系列,400V-110KW,现在存在问题是总报错"UV1 DC BUS undervolt"!!!,查看直流母线电压为540左右,我在U1-07里查看的.
   请问我该如何查出我的变频器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呀~!~

网友A:
有可能是内部接触器坏了。

网友B:
不知你是在运行中报警 还是一上电就报警!

楼主:
刚一上电就报警

网友C:
你的变频是不是使用在环境很差的状态下,是这样的话,检查一下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否通,其它情况查一下保险是否有断开,如还不是就要检查板上的元器件了。

楼主:
我量了一下,我有点不清楚了.为什么我的接触器在断开的时候量也是接通的.那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没有可靠断开,机器有多少年了是不是触点老化粘连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尤其"爱学的人ghy",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辅助触电的问题,谢谢.

网友E(2009-02-28):
想问 检测540v为什么还报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