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间短路

楼主(2008-01-08):
各位大虾:偶遇到一台电机,相间和对地绝缘正常,直阻正常,变频器过流跳。多方检查后确认为电机匝间短路,请问查这种故障有何好的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电桥测比较准。

网友B:
   电机抽出转子,
用调压器(或变压器)送低压电,调电流小于相电流,匝间短路处的温度会高于别处,时间长点会发热冒烟的。

楼主:
谢谢两位。请问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C:
呵呵,焊机打电流问问

网友D:
匝间短路,是难以修复的,象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直接通380V,如果行就用,如果不行就重扎。

楼主:
那天刚开始以为是变频器误报,连换两台变频器都不行,后拉来一台电机试了才确认是电机故障.

网友C:
 简单的匝间短路的修复,对中大型机,是有意义的
总不能有故障,,,,只一匝短路.你就送电,?,...,,让它报废吧

网友E:
匝间短路,是难以修复的,象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直接通380V,如果行就用,如果不行就重扎。

我也支持

网友C:
   有故障.未与具体确定和排除.直接送电!!!???

匝间短路,不分情形.竟然一口断定是难以修复的???

,,,>,?电工???????

网友F:
电工手册上介绍过"短路侦察器",有那位师傅用过吗?

网友C:
下面引用由sc8043799在 2008-1-9 20:10:00 发表的内容:
  电工手册上介绍过"短路侦察器",有那位师傅用过吗?
--------------------------------------------------------------------------------------------
大中小都有且用过的,可以对短路槽具体定位.

网友G:
   用电桥测比较准。我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