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脉冲模式与反电晕(Regupulse)

楼主(2008-01-08):
当电除尘器正常工作时,在不超出环保机构规定的范围的情况下,有时可以降低耗电。重要的是我们得知道,成功采用这项措施的前提是除尘器必须首先工作正常。操作模式和参数的设定要适应正常的条件。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燃煤的质量。万一燃煤生成灰尘的时候处于低阻状态,在连续模式下T/R会工作。如果条件允许,像上述减低功耗是可能的。当可能选择脉冲模式降低功耗时,那在操作中保持连续模式和减少电流水平可能节约更多能源。这种情况下性能的降低会远远小于由于转换到脉冲模式所引起的。然而如果产生的灰尘有很高的电阻系数,要有效收集灰尘,采用脉冲操作模式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燃料质量和锅炉工作条件变化很大,为了保持集灰率,动态地调整脉冲模式放电频率是很有必要的。在采用Castlet控制器的系统中,通过采用反电晕操作模式很好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反电晕自己没有办法节能的。

如果灰尘电阻率很高,然而肯定地说,其能耗远远小于T/R设备全部运行在连续模式时的能耗。在T/R设备全部运行在连续模式时,能耗会达到安装容量的设定值。例如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Tarong 火电站安装了Castlet一套系统。那里的电阻率经常大于1013ohm cm。那里有四个锅炉,每个锅炉有四个出气口、六个T/R设备(额定电压45KV 1000mA)。如果我们考虑一个锅炉,通常的最后五个场工作在电流极限1000mA下,而入口场可能会由于电火花工作在较低电流情况下。我们能估计一个平均运行条件30KV 950mA。这个相当于每个锅炉684kW的功率损耗。在Tarong除尘器在连续模式下的性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整个除尘器工作在反电晕模式下。如果我们考虑T/R设备工作在连续模式下功耗大约在30KW,这相当于30KJ/sec。除尘器工作在100个半周期/sec,所以在每个半周期脉冲作包含的能量是300J。当除尘器有选择地工作在反电晕模式下,沿着入口到出口的气流通道“Off Times(T2)”典型的值20,30,45,60,90,120。我们可以计算每秒脉冲的总数:2.5+2+1.33+1+0.67+0.5=8。每个气流通道每秒能量因此为300J*8=2400J/sec。我们每个锅炉有四个出气口,所以整个能耗为4*2400J/sec=9.6KJ/sec=9.6kW。能耗因此由684kW减低到9.6kW。

Castlet已经在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的其他电站获得了相似的结果。在这些所有的例子中灰尘电阻率是非常高的。我们不知道Caslet 在印度的安装是否是应用于高阻,但是在合适的操作条件下期望有相同的结果。

网友A(2008-02-21):
对于,脉冲模式发挥作用还要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