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H网网络刷新参数设定步骤(原)

楼主(2008-01-08):
1、在项目管理窗口中双击“参数”下的“网络参数”项

2、在弹出的“网络参数”小窗口中再点击“MELSECNET/NET”

3、接着会出现网络参数设置界面,H网所有有参数(站参数和刷新参数)都在此界面中设置。在一个站上最多可以放置四块H网模块,可以分别对这四个模块进行设置,下面图中所示最上面一行的“模块1~4”就指的是这四个模块。下面重点对其中的各项参数及设定方法介绍一下。

(1)   网络类型

在下拉菜单选择该站的站类型,管理站也就是主站,普通站也就是从站。
(1)   起始I/O号
设定H网模块的起始I/O号,即H网模块在基板上的位置。每个H网模块占有32个I/O口的位置,把模块I/O口起始地址的高2位填于此就可以了。如模块占有0A00~0A1F,则模块起始I/O 号就是0A。
(2)   网络号
设定该站所在的网络的编号。在一个H网通讯系统中,可以最多有239个H型环形网络。

(4)   组号
一般设为0。
(5)   模式

设定该的工作模式,一般正常运行时设为“在线”模式。
(6)   网络范围分配

设定各站的链接刷新参数。因为只在主站中分配各站的链接刷新参数,所以此界面只在主站网络参数设定中出现。
设定时,先在“分配方式”中选定分配参数的方法,然后再在列表中分别设定各站的链接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正需要,有联系方式吗?可以请教

楼主:
邮件联系吧:
plcjs@126.com

网友B(2009-07-24):
邮件联系吧:
de23456052@sina.com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只能组一个模块呢

如果是几个Q CPU通过H网连接

但其中一个还通过CC-LINK连了其他设备 如变频器,

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