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08):
我这里只有从安装盘上烤下来的的文件,自己安装总是出错,请高手指教,没有安装盘,只有安装文件,怎么安装STEP7。。。
万分感谢。。。

网友A:
要是报SSF文件没找到,就证明你存在有中文的文件下,你要在根目录下安装,并且必需把语言系统改成英语(美国)

网友B:
此类问题在论坛上讨论很多次了,可以搜一下,保准你能找到合适的答案,呵呵

网友C:
语言设置美国英语,在子目录不能有中国字,

网友D:
我想问的 是

网友E:
http://www.plcer.com.cn/,解决方法去这里提问,有很多高手。

网友F:
一、在控制面板设置你的语言为美国英语,注意:在用户语言的高级下选。
二、将安装文件直接反方在硬盘的根目录下,不带中文名。
三、重新启机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G:
STEP7必须是光盘安装吧

网友H:
neimenglsh
说的即是!

网友I:
装完后无法启动 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网友J:
"SSF文件没找到" 就是安装文件的目录及其上曾目录名字中有中文!

网友K:
TO;rock佳
你可以到在服务器中启动该服务即可.

网友L:
有可能在拷贝的文件不全,到网上重新下载一个安装软件就行了。

网友M: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试一下。

楼主(2008-03-26):
太感谢neimenglsh了,我装上了

网友N:
5.4中文版就不用改语言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