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定时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08):
刚接触S7-300不久 在程序设置了一个定时器 时间值用的是数据块DB1.DBW8间接访问 当该数值在1———9之间很正常 但大于10以后 此定时器一运行PLC的SF等就红了 把该定时器的时间值改成S5T#10S后能正常运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自己顶顶 来帮忙吧

网友A:
此问题应在您的发帖: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7461

网友B(2009-05-06):
时间设定可以用BCD码,或者S5T#格式,所以数据块DB1.DBW8内的二进制格式的10是非法的,BCD码只有0-9(000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