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对国内ZigBee技术发展现状的看法

楼主(2008-01-08):
1、组网能力,是各厂家ZigBee技术强弱的主要指标,就是一般所说的跳数,组网能力强,才有接洽大项目的资本,主要是协议栈写的好坏,这才是核心技术。

2、功耗,所谓功耗在中继节点一般也都做不到休眠中继,因为整个网络中继节点目前还不能达到时钟同步,一般也都需要拉线供电,放弃中继休眠。定位tag节点没有中继功能,只是点对点传输,一般都休眠工作,电池使用时间较长。

3、单跳距离,根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有关,根据国外安全认证如FCC、CE等要求发射功率大都在20dbm,如果功率再大,对人体有害,加上射频本来就不稳定,大约有2-3dbm的跳动,如果再加大功率来加大单跳距离就不如直接用数传电台了。再有就是ZigBee技术本身单跳距离只有100米左右,许多厂家都采用加大功放的方式增加单跳距离来扩展产品适用性,这使ZigBee模块几乎和低功耗绝缘。

4、价格,往往国内厂家一般都采用飞斯卡尔等品牌的ZigBee射频芯片,国内ZigBee模块生产厂家一般都受芯片厂家数量等限制价格,随着ZigBee技术的推广应用ZigBee射频芯片价格已经有了一定下降,国内品牌ZigBee模块也都有大幅度价格下调,但距离低成本的口号还有一定距离,长距离模块依旧价格偏高。

5、使用领域:
数据采集/控制:
ZigBee适合在采集/控制点较密集且中心端较近的地方使用(如工厂、楼宇、村庄等);如果像气象一些的应用采集点之间距离较远,建议采用GPRS/CDMA DTU;采集点较密集而中心端较远的,建议采用GPRS/CDMA+ZigBee方案。

定位:ZigBee技术定位系统主要用在楼宇内、矿下等GPS覆盖不到的地方进行人员定位,多采用区域性定位,根据READER采集的TAG信号强度RSSI值进行定位;很多厂家在研究3点定位,根据采集的信号强度估算距离,再根据几何算法进行定位,定位精度会好很多。

6、ZigBee优点:
自组无线网络,随着推广力度的加大,芯片价格会越来越低,体积越来越小,对于RFID等技术更是不言而喻,采用扩频技术,自主选择通信信道躲避同频段网络干扰;CSMA/CA防碰撞机制防漏检;全程无线等都是RFID做不到的。系统架设周期短,设置完成后只要供电即可工作;无线更新和配置,在高危地方安装的设备如电线杆顶等地方维护更加方便。

7、注:关于ZigBee产品选择毕竟还是以组网能力为主要选择指标,关于一些厂家决口不提组网能力,只求加大发射功率来加大单跳距离,我只想问一句你那是什么东西,ZigBee版数传电台?2.4G穿透能力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你那8000米在哪个空旷场地测的,理论值?而且8000米距离,功耗写0.1瓦,敢问你那是150米模块的功耗还是8000米的,稍微懂点能量守恒的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有可能,你的接收灵敏度得多高啊??多少专家学者都在这个网站经常浏览,麻烦您能不能搂着点吹。

不好意思,一时气愤写了1000多字,有什么不同意见欢迎加QQ82492496一起探讨,小弟接触ZigBee技术近半年,对ZigBee技术有一定了解,希望有所突破,恳请各位指导,共同进步。

网友A:
很好阿,未来的发展吗?

网友B(2010-04-27):
价格不是问题,请看下面分享信息:

ZigBee无线数传模块 -DRF1601 价格:¥98.0/PCS

深圳市鼎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卡罗大厦2A栋505-506室
联系:翟一华
电话:0755-29080800 13501568726
Mail & MSN:yihua@sem.buaa.edu.cn
QQ: 691816067

ZigBee无线数传模块 -DRF1601 价格:¥98.0/PCS

一,主要特点:
自动组网:所有的模块上电即自动组网,Coordinator自动给所有的节点分配地址
数据传输:通过串口即可在任意节点间进行数据传播(Router只进行数据转发,不接收/输出串口数据),数据传输的格式为:0xFD(数据传输命令)+ 0x0A(数据长度) + 0x73 0x79(目标地址) +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10(数据,共0x0A Bytes)。
简单易用:不用考虑ZigBee协议,自动组网
安全性:无线数据空中加密

二,主要参数:
输入电压:DC 5-9V
温度范围:-400C --850C
串口速率:38400bps(默认),最大115200bps可调
无线频率:2.4GHz
无线协议:ZigBee2007 /PRO
传输距离:可视距离400米
发射电流:28mA(最大)
接收电流:25mA(最大)
低功耗模式:可设定进入低功耗模式(与应用模式相关),2节AA电池可使用半年
接收灵敏度:-96DBm
主芯片:CC2530F256,TI公司最新一代ZigBee SO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