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sxPLC模拟量分辨率问题

楼主(2008-01-08):
DVP-10SX系列主机接收4-20mA模拟信号对应数字量值到底是-2048~2047还是-1024~1023,谁能说说?说错了应该是对应409~2047还是对应204 ~1023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可以查下手册,有图的。
我手头上有些资料,可以发给你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自己做下试验好了。

楼主:
随机手册看了,说的是12位分辨率,说的很含糊,到底是13位带符号位还是12位带符号位? 很迷糊自己给了个20mA信号结果应该是12位带符号位。 手册能不能说详细点? 做实验耽误时间!

网友A:
-20mA到20mA或者-10V到10V,手册上只有这两个量程啊,你的4到mA从哪里看到的?
分辨率也就是1/4000,也就是用K-2000代表-20mA或-10V,K2000代表20mA或10V.
具体的看你怎么设定CR值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三年一剑在 2008-1-15 13:09:00 发表的内容:
-20mA到20mA或者-10V到10V,手册上只有这两个量程啊,你的4到mA从哪里看到的?
分辨率也就是1/4000,也就是…
--------------------------------------------------------------------------------------------
你说得没错,手册上说是双极性的输入-20mA~20mA或-10V~10V没错,可是分辨率绝对不是1/4000。实验已经做过,对应值是-1000~1000也就是说我4-40mA信号对应值是200~1000而不是400~2000
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