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EPING MOTOR 23HS8425-08B NO:DCH200701是什么类型的步进电机啊?又它的资料

楼主(2008-01-08):
STEEPING MOTOR 23HS8425-08B NO:DCH200701是什么类型的步进电机啊?又它的资料

网友A:
根据接线数量来猜相数,根据体积来猜电流吧

楼主:
那步进角呢。它属什么类型呢?

网友B:
不用动脑筋.找原始制造商要

楼主:
就是找不到啊。

网友A:
猜出相数以后,找个驱动器转一下,测试步进角吧

楼主:
谢谢回复。两相的,有驱动。怎么试啊?

网友C:
应该是57二相的

楼主:
57二相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57,是指电机的尺寸;两相,……

楼主:
测试步进角怎么搞的啊

网友A:
1.8度吧

楼主:
为什么呢?我常常看到2相的步进电机一般是1.8/0.9度的资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0.9是指半步的时侯吧。这样标的电机,采用4拍驱动(一般驱动器的工作方式)时,对应的是1.8度

楼主:
谢谢刘工及各位论友常常对我的支持,小弟谢谢了。

网友D(2011-05-16):
引用 楼主:
关于谢谢刘工及各位论友常常对我的支持,小弟谢谢了。

23hs8425-0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