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变频器前的漏电开关?

楼主(2008-01-08):
变频器前变频器说明书上注名不能装普通漏电开关.因逆变高频等产生对地漏电,但用户要求与安全考虑需要安装.如何区别变频与其他漏电,选何种漏电开关?

网友A:
有些变频器前面加漏电没事的,有些变频器前面加漏电开关,一开就会跳的。选好变频器可以了。伟创的加漏电开关可以。

网友B:
不能装,我咨讯过厂家变频器的漏电电流和时间比安规规定大的多,装漏电对人的保护作用不大,如要装可咨讯变频厂家漏电电流和时间定做保护器,我建议做好接地保护。

网友C:
其实大部分变频器对马达都有漏电检测这一功能,不用安装漏电开关的,但有些客户硬是要求没办法,真正装的意义不大。变频前面可以装漏电开关,有条件1:漏电开关灵敏度不能太高;2:变频器产生对电源的扞扰小的变频器;3:在漏电开关与变频器之间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