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干扰监控系统采取的措施?

楼主(2008-01-08):
变频干扰摄像头信号,图象干扰,各位采取的措施.

网友A:
电缆分开布置、变频器电缆用屏蔽电缆

网友B:
变频器接地不良,我遇到过。

网友C:
同议以上建议,从两个方面治理,先变频,后监控主机。

楼主:
输入向上干扰电源,输出干扰周围设备.什么措施效果好

网友D:
屏蔽电缆,在电气柜上加屏蔽网!!我们公司就有.等一下上班我去看一下,是德国工程师搞的

网友E:
可以到这里看看
http://www.dothink.com.cn/

网友F:
 屏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