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otion的虚模式应用

楼主(2008-01-08):
大家好,小弟正在学习三菱的运动控制器173,可是对于虚模式里的一些概念还很模糊,比如虚拟伺服电机的速度给定怎么给定?输出模块中比如滚桶,怎么才能将之与实际的伺服电机相连?请求前辈赐教!

网友A:
我的QQ:40340901,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B:
起步阶段实/虚切换要做好,我的QQ:185497114,咱们可以交流

网友C:
其实三菱Motion应用就是以同步为核心的,虚拟主轴提供速度控制,输出模块对应实际电机输出轴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以上两位我会加你们,我的QQ509070555.到时候交流!

网友D(2008-10-21):
若是输出轴不是直接带动,还经过皮带传动,用不用画上去呢?

网友E(2008-11-23):
这个画减速比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5-25):
首先,需模式  时sfc程序中一定要 做一次  opr,否则肯定报错,然后你用一个  特殊m  具体忘了,发出一个请求,然后就可以写  需模式的k步了,当然  之前要设置 虚模式的k步 号。滚筒的话  机械 那个里面  就可以做啊,编好号,转换一下,就可以了丫。。。

网友G:
虚拟伺服电机和实模式的运动K步一样用

网友F(2009-07-04):
sfc中写啊  只不过你要制定  该步要为虚模式的  即可

网友H(2009-10-12):
你那里的配置是怎样的,有没有DOG的。

网友D(2009-12-26):
开始的时候比较困难,你要看几本书,运动控制器Q173(SFC)  SV13  实模式SV22虚模式  ,最好要求代理商索取运动控制器的教程,这个有许多例程教你如何编程.

也不是很复杂,需要设置几个步骤

1   Q173 与QCPU共享软元件,通过GT和GX分别设置,而且是要一致,不然就要报错,而且要弄明白,本软件设置的本槽位的软元件是写,对应令一槽位的只能读.

2  设置SFC程序是自动运行还是要PLC程序运行,编写运动SFC程序,里面包括G步(等待),F步(运行、动作),K步(伺服),还有启动另外的SFC程序和结束程序.,   注意写程序时候在实模式转到虚拟模式时候,(置M2043为ON为虚拟模式指令),要先检测好几个软元件的状态才能够转,不然就会报错,通过检测M2044为ON,就证明成功转为虚拟模式,

3  画机械结构图,实际传动的齿轮与实际传动实要求一致(若是有几级传动的,要算从动齿轮数),设置输入模块参数(与实际的要求一致)

4设置虚拟模式伺服程序的范围,(其他的为实模式,)写伺服程序(K步),

5设置个轴伺服参数(如单位 最高速度等)

其他的要边调试边调整边学习边问三菱的工程师,我从不会到整个系统能够动起来也不过用了不到2个多月时间,现在正在调试,现在在调同步性,也是最关键,有时间的写一些心得给大家,有机会的大家交流交流.

手机号 13679799374  (注,工作车间信号没有,经常是关机状态,最好发信息给我)

网友I:
本人以为三菱运动控制比较容易使用,看楼上的形容,也蛮繁琐的,好像还不直观,怎么到现在还在用M2044这种寄存器寻址啊,落后了。

网友D:
也不是很繁琐,我从接触到可以应用也只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

网友J:
SV22虚模式是否指不用硬件纯软件模拟运行?

网友K(2012-11-17):
是用K步里的设定来决定实虚模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