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UTO ELECTRICAL的问题

楼主(2008-01-08):
请问它对电脑的配置怎么要求 我电脑只有512内存 能 用不

楼主:
米人知道吗

网友A:
呵呵,画图软件ACE吗,我的就512,没问题,
有段时间,一个条接触不好,256也用了,只不过是慢些

网友B:
2006版,需要128M显存.

网友A:
如果显存容量不够的话,可以用内存划过一部分

楼主:
下面引用由CW888在 2008-1-10 9:41: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显存容量不够的话,可以用内存划过一部分
--------------------------------------------------------------------------------------------
哪AUTOCAD ELEC 2008版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这个你要问曹大平工,他这个专业的

呵呵,2008我还没有用过

楼主:
下面引用由CW888在 2008-1-10 19:15: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你要问曹大平工,他这个专业的

呵呵,2008我还没有用过
--------------------------------------------------------------------------------------------
没看见出来哦

网友C:
2008我稍微用了一下,笔记本,Core1.6G,1G内存,7300独立显卡,128M,跑得相当缓慢,并且要3.8G的安装容量,没几天就给删除了。

网友D:
ACE2006 中文版,512M内存足够了;如果是ACE2008中文版,1G内存也不充裕.

官方提供的硬件配置(ACE2008):
ACE2008:推荐使用英特尔&reg; 奔腾&reg; 4处理器,512 MB内存,2.5 GB可用磁盘空间(用于安装)

实际上当你的内存小于1G时,移动鼠标就够你受的,更别说执行操作,而且CPU最好也是要双核的.安装盘是3.8G,硬盘的空间我想预留5G以上比较保险.

楼主: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8-1-10 19:27:00 发表的内容:
  ACE2006 中文版,512M内存足够了;如果是ACE2008中文版,1G内存也不充裕.

官方提供的硬件配置(ACE…
--------------------------------------------------------------------------------------------
请问曹工 08比06好在哪咯

楼主:
不见曹大平工啊

网友E:
我256内存也在用,就是速度稍慢了一点,尤其是在启动的时候,画图的时候差不多可以用了^_^

网友D:
新增功能
可搜寻的报告
利用可搜寻报告功能,缩短浏览报告的时间及相对的设计时间。 当报告以表格放置在设计中, AutoCADElectrical使用者可点选报告中的各个栏位, 在线路图或面板配置图面快速找出相对的装置。

 插入备用端子
提供精确的BOM资讯,在备用端子需要计划时减少猜测。 您可透过端子排编辑器插入备用端子。 任何变更都会更新到BOM及各种端子报告中。

协助端子配线排序
在定义配线连接排序时,利用可用控制层级的弹性优势, 提供更准确的报告。 将配线从多种装置置放在一个共同的端子上,让所有资讯在各种端子和配线报告中准确反应。

 多层次端子
使用多层次端子来定义及管理端子号码及所有连接资讯,一点都不复杂。

 端子跳接器
让端子跳接器准确呈现在设计中,缩短设计时间并协助降低错误的产生。 您可在多个端子间轻易地建立「跳接器」,让这些端子共享相同的电位。

参考链接:http://www.autodesk.com.cn/adsk/servlet/item?siteID=1170359&id=9600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