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08-01-08):
我用GX8、34从FX2N下载一个程序,其中一段是黄色的,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使用指令表来查看,就能看到了。
由于GPPW软件对一个母线能并联多少行是有限制的,因此超过这个限制则是以黄色显示,而FXGP-WIN软件则没有这个限制。

您可以尝试将VIEW->SET THE CONTACT 設11 CONT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