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提供具有这样一种功能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8-01-08):
有谁用过多段式时间继电器吗
本人最近做一项目,需要用到这样一种时间继电器或者计时器
就是可以设定不同的时间段,在到达不同的设定时间后,分别输出几个不同的信号.
或者说是有几个可以设定不同时间延时闭合的点的时间继电器
表达得比较乱,但确实很急需,还请各位帮忙介绍一下产品跟型号

网友A:
没看太懂你说的
你需要几个信号就用几个时间继电器就是了
线圈都并联起来

网友B:
看看时钟控制器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如楼上所说.现在用来控制路灯的品名"微电脑时控开关",可设置8段通.断时间,额定负载3KW.有时间显示.就是大了些.

网友D:
如果不怕成本高的话,用一个PLC,很方便,可靠,上档次.